电机空中停转,更换位置故障依旧

楼主(2012-05-31):
naza+f450,室内悬停 1-5分钟后M2位置电机动力输出突然减少(或者停止,肉眼看不出)
机器朝M2电机的方向一头扎下来,为了排除电调的问题 ,把问题电机更换到M1位置
几分钟后再次出现上述现象。
4轴落地后重新启动正常,再次出现问题时间不等
电池是新的,机器是新的,电机温度不高
初步怀疑是电机的问题
大家分析下

网友:
我有碰过,一样没完全解决,最后换了个电机好点了。  我的情况是油门快到最大,或者是大油门快速加减,就会停转,必须油门最小再推才转!

网友:
没有碰到过,帮顶了。

网友A:
LZ和二楼的现象明显是电调保护了, 电调需要改为为镍镉模式

网友:
我遇過....換個電機吧.....不然整個機架+電裝,跟著一起報銷,划不來的~

网友:
引用 网友A:
LZ和二楼的现象明显是电调保护了, 电调需要改为为镍镉模式

不是电调保护,电池是满电的,最后换了个新电机就解决了,老电机用其他电调都没问题,有人说是进角问题,调了全部进角一样,我估计还是兼容问题了

网友:
你检查一下电机香蕉头,我碰到过一次,郎宇的

网友:
检查所有连接的地方,另外检查是不是电机有断线的地方~~

网友:
话说我前几天固定翼 就有过这么一次,  低速 卡壳 ,嘟嘟嘟转不起来, 高速起来之后 大油门停转。
翻来覆去,换过电调,,香蕉头从新焊了两遍还是不行,。。

最终没法办法了, 想拆了包皮想看看线有没有断, 我把热缩管剪掉之后,一拉!电机线 断开了。。仅仅靠线皮连接,
从新接线 完美解决

网友:
我碰到过 和你症状完全一样 我的是香蕉插虚焊 你检查下吧 要不全都重焊 我全都重焊了 现在一切正常

网友:
回复 网友B:

没看到...你已经解决了...

网友:
电机断裆部了注意检查

网友:
你这个毛病我碰到过,不过是在四轴MK上面,这个都是电调电流过大或者所引起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