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新大伟力 求助

楼主(2012-05-31):
刚入手一台大伟力,新机刚到手没重新充电,试飞(蛙跳,家里飞不敢飞高,每次10秒内落地,十多二十个起落)这时电池动力还行,休息半个小时才充电(飞机插头拔开),晚上10点多开始充,睡着了,一直充到第二天7点多,充电器由红灯已变绿灯,到傍晚又试飞,还是练蛙跳,和第一次一样,十秒内落地,大概二十个起落,飞机动力已严重不够,起飞都难了,半小时后又再充电,充满,再练之前动作,还是出现上述问题,电池不耐用,请老鸟分析是什么问题,哪里出问题,是电池本身有问题,还是电机,因为买的是新机,没飞过航线,难道这样就坏了?因为只有一个原电,无法换电池测试

网友:
059的充电器有问题,有一组严重超标(最高上到4.3v),你连续充一个晚上,里面的一个电池容量已下降(过充)。建议不要买原厂电池。双天的一款电池很好。你可以看看。一定要买平衡充(或diy)。电机没有问题

楼主:
标题

原充电器如此垃圾?一次就把电池残废了,靠

网友:
电池新买回来只有3.8电压,这个是保存电池的电压大小,这时候你再飞,就过放了,过放照成内阻变大,冲进去的电量就小了(这个是我个人理解 不知道是不是 )。
使用时候,要充满,就是单片电池4.2V
他的充电器根本无法冲平衡,一个4.29 一个4.09.  不行的,单片电池绝不能超过4。25

飞行时候,当飞行结束,电池的电压应该要在3.7V以上,我一般是3.8以上.就要停止飞行 等待充电。

飞机不能连续2块电池以上飞,要给飞机电机散热的时间。

充电器去买个2手的简易冲吧,30块,ESKY的。 我有个0851 就能冲到每篇电压都是4.2
再买个电压显示器13块钱的东西 留着测量电池的电压,少走弯路浪费钱!

楼主:
标题

看来要买个充电器了,哪位有闲置好的,转让给我

网友(2012-12-03):
你那充电器可能没有过冲保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