姿态传感器是不是要经常校准?

楼主(2012-05-31):
我的姿态传感器没隔一段时间,就需要校准一次。原来我以为是轻微炸鸡造成的,后来发现放两天也会不准,有时还挺严重。建议固件做修改,每次通电时自动校准一次,或增加一个校准键,可根据需要随时校准。

网友:
弱弱的问一句:姿态传感器是神马东东?

网友A:
资料上说V2是每次通电都校准的,但我发现没有连电脑上校准的性能好。

楼主:
回复 网友B:

这样也比不校准强,否则走哪儿都得带着电脑。我的笔记本又刷成win7了,center运行不了,好郁闷。要么就是碰运气,可能不校准也挺好。

网友:
我用的-S的飞控和惯导,确实出现过这样的问题,有时歪得不只是一星半点,搞得我现在每次隔了些时日不飞之后,再飞之前都要重新校准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资料上说V2是每次通电都校准的,但我发现没有连电脑上校准的性能好。

AHRS-S V2上绿灯快闪校准的时候,不要求像连软件时要求水平(基本平就可以),但不能有震动。

引用 楼主:
这样也比不校准强,否则走哪儿都得带着电脑。我的笔记本又刷成win7了,center运行不了,好郁闷。要么就是碰运气,可能不校准也挺好。

我用WIN7 64位的,CENTER运行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