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450斜盘舵机,,,懂的请进

楼主(2012-05-31):
450斜盘舵机用哪个品牌好,不要辉盛MG90S   已经烧了两个

网友:
 什么价位也不说,

网友:
 有钱上ds95,支持国产上215mg,一般般上933,缺钱花用9g舵机一样飞!另你买的辉盛舵机可能是假的,我用过的那个舵机大炸无数次,虚位不大,从未出过问题!

网友:
mg90之类的假的比真的多

网友:
正品MG90不错的说,我早期练3D就是用它,百炸不坏!
MD933不推荐,那个烂齿轮,还不如MG90S

网友A:
我用的933,3个舵机臂都炸断了,舵机还是好的

网友:
933路过,目前只飞悬停航线

网友:
 215国产顶配咯。

网友:
支持md933耐炸而且虚位小

楼主:
MD933貌似不错,入手试试,感谢各位

网友:

这标题~~~~~~

网友B:
之前用MG90的,速度一流,力量也不错,就是大范围移动后定位会抖两下,不过实际使用没发现异常,算是模拟舵机里性价比最好的了
数字的话日冠的939不错,力量很足虚位小,就是速度比较慢,比933还慢点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用的933,3个舵机臂都炸断了,舵机还是好的
就是因为舵机臂炸断了,才保住了舵机。

网友:
引用 网友B:
之前用MG90的,速度一流,力量也不错,就是大范围移动后定位会抖两下,不过实际使用没发现异常,算是模拟舵机里性价比最好的了
数字的话日冠的939不错,力量很足虚位小,就是速度比较慢,比933还慢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