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阿凡达龙式四轴的设想

楼主(2012-05-31):
前段时间看过马老师的阿凡达直机的制作贴,又看到马老师关于龙式四轴的几张截图,略有一些制作思路,近几日突然来了灵感,想到一个设计思路,先发张示意图看看
http://bbs.5imx.com/bbs/viewthre ... p;page=1#pid7771395

楼主:
类似于两轴模式,但是每边两个电机,通过长的舵机拉杆控制每一侧的旋翼面同向转动,以实现前进后退和自旋
初步设想就是这些,各位高手们再给提些建议,等设计完善到一定程度我就开始造一台测试机

网友:
和H4有区别吗?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有吧,这个是旋翼可转动的,类似阿凡达直机。

网友:
没有飞控支持一切都是空谈

网友:
Good。或许可以直接使用没有加速度计的飞控。

网友:
这个方案我想过,主要是通道冲突问题没最后定夺。升降通道需要连接飞控板,如果独立出来,飞控板就无法控制平衡了。而用旋钮来控制前进后退有点别扭

网友:
把两个侧边的电调并联 才可以用2轴模式吧?  这样的话  应该比较笨拙

如果四个电调独立  那貌似还没有直接可用的模式

楼主:
回复 网友B:

电调我在考虑是直接并联还是用一组V尾的混控器来控制
直接并联的话方案简单,但操控性和稳定性就不知道如何了
用混控器的话暂时还不太清楚该如何连接,正在考虑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