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宇电机, 我也中标了

楼主(2012-05-31):
前几天买的X宇
电机
, 一直忙着没有装四轴, 今天终于装好了, 发现其中一个电机不转, 换电机, 点电调, 这个电机始终不转, 拆下拿万用表量了下, 发现有两线电阻无穷大, 一开始以为是电机内部断路了, 但是新电机从来没有上过天, 仔细检查下发现香蕉头好像有问题, 拆下香蕉头 直接量硅胶线, 发现都是好的, 从新焊接后一切正常了, 难道我买到假货了?

网友A:
把香蕉头焊回去再试试

网友B:
嗯,可能是虚焊,假货也不至于,好像就中山的那个厂家在生产。

网友C:
回复 楼主:
呵呵呵 楼主以后买电机可以找我 觉得原装原厂 正品保证 假一罚十的承诺 我是专业做电调的 为模友配套模型电子动力部分。我的Q :2634486022 欢迎交流 都是模友

网友D:
虚焊危害大

网友E:
朗宇X电机最近经常出事啊
关注中

网友F:
呵呵。一般香蕉头都是回来自己焊接的。

网友G:
不用香蕉头,直接焊接在一起,更好,更轻。

网友H:
我的买回来也是一样,还以为电调挂了,后面测试到是香蕉头有问题,不是虚焊,貌似是有一层氧化或绝缘物,换了个香蕉头就好了。

网友I:
有一次发现焊香蕉头时候会把松香留在香蕉头表面,造成接触不良。
现在我都是线交叉对焊,不用香蕉头了

网友J:
前一阵子朗宇电机全国各个型号都缺货。很多卖家说厂家订单太多,做不过来。这下好了,货到是有了,可质量……

网友K:
质量应没问题,我找到原因了
是螺丝顶到线圈了,导致短路,难怪火花四射的,不过现在还可以转,没烧,就是有虚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