救急,T45的电调可以放到涵道前面吗?

楼主(2012-05-31):
实在没地方放了,电调太大,只能放这里了

网友:
当然可以放 想放哪都没事啊

楼主:
回复 网友A:

谢了,我用热熔胶把两边的线都粘起来了,主要怕电调发热掉下来吸涵道里

网友:
位置可以放哪里,最好不要用热熔胶,插个碳杆或者魔术贴都可以。。。这样散热还比较好

网友:
放机仓阿,大哥。用延长线阿,或是上部进气的地方,你什么牌子的

网友:
楼主这个飞机是天盛的  我的电调也是这样放 。。冷却效果很好 不要怕。。

网友B:
我原来也这样放,但是好像不是很牢靠.拆下来了,动了大手术,涵道装反了..新机还没试飞就开的不成样了.其实应该配电调连接电机的3根延长线,这样电调可以放到前面电池仓里面,维护比较方便,而不应该配电调-电池的延长线.

网友:
应该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原来也这样放,但是好像不是很牢靠.拆下来了,动了大手术,涵道装反了..新机还没试飞就开的不成样了.其实应该配电调连接电机的3根延长线,这样电调可以放到前面电池仓里面,维护比较方便,而不应该配电调-电池的延长线.

这样的后果就是电调失去散热环境,必烧……

网友:
必须要有冷却的环境,或者上大一点的电调安全!

网友:
放心放吧! 这是最好的地方 函道前面就是进气口 不放这里还要放哪里?
但是不要用热溶胶 会有遇热脱胶疑虑……

网友:
回复 网友C:

放机舱夏天散热不好 电调温度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