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fbl100炸机了,请教维修问题。

楼主(2012-05-31):
炸鸡尾杆断了,里面出来了2根细铜线,一紫色一黄色连接到尾部
电机
,除了买新的尾杆修理外,脑中有疑问好像这电线是裸线2根碰到一起为什么没短路呀?请教老手回答,顺便问下
遥控器
X-6S面板左上角侧面的3D开关,即IDLE开关有3档,N,0,1分别代表啥意思?谢谢

网友A:
回复 楼主:
這是漆包線,並不是裸線,用沙紙磨去面層才會短路

楼主:
X6S遥控器面板上面的左上角A/E/R D/R是什么意思面板左上角侧面的3D开关,即IDLE开关有3档,N,0,1分别代表啥意思?

网友B:
建議你買整支的碳管切割來用很便宜的。

网友C:
买2*2*1碳杆自己做,我都废了5,6根了

网友D:
這是漆包線

网友E:
回复 楼主:
那个是漆包线。同时IDLE开关有3档 N,0,1分别是正常曲线normal及idle曲线0,idle曲线1

网友F:
网上有买2*2*1的碳纤方管5快钱一米还是按你需要的长度切割好的,买了10元切了15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