雕刻机(数铣)什么形式和行程比较好?

楼主(2012-05-31):
各位前辈,如果要做雕刻机的话,应该说是数铣,用什么结构比较好呢?有啥优缺点?

a.移动龙门
b.固定龙门-移动y轴
c.固定龙门-x、y滑台

本人主要是用来低速铣铁,或者其他金属,要求有一定精度

还有就是行程,考虑到要加A或者C轴的话,Z轴行程是不是需要大点?
X、Y轴行程对于A或者C轴行程有什么影响?该如何安排X、Y、Z、A、C轴的行程?

我大概想做到350*260*260的行程
四轴可以到直径230,长度300
五轴可以做到直径230的整周回转
不知道用什么样的结构...

不知道有没有什么考虑不周的地方,还请各位前辈果断拍砖...

网友:
低速铣铁,或者其他金属,要求有一定精度。用龙门结构的话只有一个选择,固定龙门 动横梁结构

楼主:
如果用X/Y滑台那种结构呢~?

网友A:
小弟的想法,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歡迎拍磚,請別太用力....

X/Y滑台屬於立銑結構。LZ 行程要求 350*260*260 的行程,優先考量應在於 Z 軸高度與行程。
輕型的龍門式在低速切削時機體共振效應大。機體共振會影響加工精度。
立柱式低速切削比較能減少共振傳導。

再者有A,C軸要求,C軸作業建議以立柱式為優先考量。

空間考量:移動龍門優於固定龍門,立柱式最次。
精度考量:立柱優於固定龍門,移動式龍門最次。

网友:
引用 网友A:
小弟的想法,說出來大家參詳參詳。歡迎拍磚,請別太用力....

X/Y滑台屬於立銑結構。LZ 行程要求 350*260*260 的行程,優先考量應在於 Z 軸高度與行程。
輕型的龍門式在低速切削時機體共振效應大。機體共 ...

综合来说还是固定龙门式了

网友:
小行程咬铁的机器还是立柱的好。。

不是精度的问题,而是立柱的好背大主轴。。

至于龙门精度问题,,我觉得没有不好的结构,只有不好的设计

网友:
25v改个数控铣床得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看到很多立式加工中心都是用类似铣床的结构
一般龙门的都是大行程的那种
个人感觉立式铣床结构,就是半个的龙门结构,不知道可以这样理解么?~

楼主:
回复 网友B:

立柱的结构我也想过,不过要是低速铣铁,木工的那种高速电主轴肯定是用不了啊
看了很多以前的帖子,都是无动力主轴背个电机,低速大扭矩铣铁
这样看来,立柱的承重肯定要挺大了,为了减小丝杠的受力,好像都是用类似电梯的那种办法,立柱后面掉一个配重,想起来龙门和立柱的都好复杂啊...
而且好多D雕刻机的,都是D好就OK,也不知道精度保持和使用寿命咋样
我想弄个精度稍微高点的,以后D个涡喷什么的

楼主:
回复 网友C:

当初也想这么改呢,但是打表一看主轴,心都凉了...
主轴跳动都在0.2左右,就不用看滑台的精度了...
开个粗还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