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怪异现象

楼主(2012-05-31):
我的亚拓450PRO直升机最近炸鸡修复以后,发现一个怪异的现象:再倒飞圆形航线微修尾舵时,本来是尾巴向前的有时会突然旋转成机头向前,自己一直找不到原因。请各位前辈帮帮忙!

网友A:
检查下尾轴滑块是否顺滑,排除下震动

楼主:
尾推滑块和震动我都检查过,正常。原因还是没有找到!

楼主:
不知大家有没有遇到过类似的问题

网友B:
像是锁尾舵机快挂了?我又一次也是时不时的快速自旋,搞得我差点炸机。
下来才发现舵机扫齿了,虽然还能运行,但是稍一堵转就打滑。
要不就是切到非锁尾去了?航线时风标效应?
只是猜测,等高人解答

楼主:
我自己也是感觉锁尾舵机有问题,但不知风标效应是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