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50Q。。。尾巴逆时针旋转。。

楼主(2012-05-31):
请问问。。。。450Q。。。猛加油门。。。尾巴逆时针旋转。。怎么解决啊。。。。。锁尾平时刚刚的换了401和520

网友A:
悬停稳定以后猛加油?
如果是的话,悬停转速不够。瞬间加速反扭力很大,肯定会甩的。这个是设定问题
悬停的油门曲线加高一点就好了

楼主:
收到。。。。。。。。。晚上回家试一试。。。。。。。。。谢谢。。。有问题在讨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