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 求教 玩什么飞机 用什么控

楼主(2012-05-31):
新手 求教 玩什么飞机 用什么控(个人认为动手能力还是比较强的)

网友A:
www.skypup.org/sylvia1806
供参考.
买什么控要看经济能力了, 便宜的可以选GUANLI 4通 72MHz 或 35MHz, 也可以选天地飞6A 72MHz.
更贵的没用过, 请其它模友推荐.

网友B:
天六天七天八华科尔都行啊要不来个双叶JR的八通控呵呵呵看你能接受多少价位的啦貌似控要DIY有难度呵呵呵

网友C:
控一步到位,省的折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