杂牌泡沫小赛炸机后改造复 活

楼主(2012-06-01):
电直升级中,手痒入了个杂牌泡沫小赛,之前模拟里一直练起降,觉得真机起降航线应该差不多了,不成想首飞刚转了半圈就直接撞大楼,机头基本报废(电机轴断,机头罩烂了,电机座及安装架也裂了,让人蛋疼的塑料架啊 ,那叫一个脆),粘吧粘吧二次首飞相当成功 先来张成功后的照片

又飞了两次,结果得瑟,俯冲没及时拉起,机腹砸地上,桨也断了,升降舵也和安定面基本分离了,连电池都掉出来了,而且这次电机座是真的挂了。
咨询商家,一堆破塑料件还得费俺不少米

本来就嫌这鸡鸡电机架部分太脆弱,干脆自己重新整一个,上松木滴 ,费了点儿心思和手工,上图(手工水平有限,大家凑合看吧)

电机座支架与机身连接部分用了碳纤板,电机座用松木板,支架用松木条,松木条与松木板的连接是胶粘,同时打眼穿透松木条至松木板,插入碳纤棒并上胶。右边塑料部分是残余的前起落架支架部分,凑合能用,什么时候炸烂了再想辙。

下拉角有木有

右拉角有木有

电机座安装板后面用了块碳纤板的剩料,用电直上的M2螺丝螺母固定电机安装座,有效增加强度并防止螺母拧进松木板里。松木支架与机身连接碳纤板之间用螺丝固定(先钻孔上胶再上螺丝,避免自攻螺丝把松木条撑裂)

来张上机图

机头罩还是不要滴,这样夏天也凉快

原机升降舵是一块薄的泡沫薄片包裹塑料皮,但左右舵片之间那部分只有1厘米宽,炸机后就断了,于是找了块形状大小正合适的碳纤板废料粘上加强

舵角直接铆在碳纤板上,后面多出那点实在懒得处理了,碳纤板好是好,就是太难加工,还得上微型电锯片

因为炸机,升降舵和水平安定面也分离了,没有合页或铰链,于是上纤维胶带。靠近机身那段是用了根碳纤棒废料,用以增加强度

用了这么多碳纤料,这强度,想必是刚刚滴,明天试飞去

第一次这么改造,也许有没考虑到的地方,望魔友们多多指点 拍砖的口水的也尽管招呼

网友A:
头罩恢复一下才好看 小赛是像真机的说

网友B:
这有点复杂了.我是一块木板加一小木块,搞定.

楼主:
改造试飞后更新

中午抽空出去试飞,一口气整了8个电,每个电空中实际飞行时间都在10分钟左右,最后要吐了

总体而言改造还是成功滴,改造部分的强度经受了今天几次炸机的考验,但同时,炸机总要有泄力的地方,机头部分没事,那么别的地方就很受伤,这也是事先已经考虑到的,今天炸机后也验证了这一点:电机支架后面连接的机身部分承担了泄力的功能。电机支架后板是碳纤的,用4根长螺钉将机头部分与预埋在泡沫机身里的塑料隔板连接,用以将整个机头部分与泡沫机身连接。既然炸机后机头部分没事,那么机身就有事儿了:泡沫机身在安装塑料隔板的那个位置给炸开了,见图(图中红圈部分是机身泡沫裂开的地方)

回去后还得仔细研究一下这个炸开部分如何修复并加强,初步想法是用胶水粘一下。

另外今天见识了桨保护器的效果,几次小炸,包括降落是桨蹭地,桨保护器都及时发挥了作用,但最后它还是经受不住俺的新手暴力炸 而英勇了  ,好在备了一堆橡皮圈可以接着用 (今天飞的时候没带,于是上桨夹)

最后上张飞后鸡鸡完整图,表示其他部分无损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头罩恢复一下才好看 小赛是像真机的说

是的,准备有时间了用卡纸做几个,炸烂了随时换

楼主:
引用 网友B:
这有点复杂了.我是一块木板加一小木块,搞定.

原来也这么想,可感觉木块来做基本上就是炸不死滴,机身其他地方就要遭殃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