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号手1 35 M1 求教

楼主(2012-06-01):
新进了号手的35 的M1    打算该电池   原来用4节7号电池    现在想改锂电池不知道怎么改    电子器件是否能承受      另外还想换上拼接履带   不知道威俊的那个履带宽度够不够 ~~~~~~~~~~~    有试过的请指导一下~~~~~~~~~~~~~~~~~~~~~

网友:
电子白痴路过。。。

网友:
回复 楼主:

电压不超太多没问题 ,mah大玩的时间长

网友:
电池没问题,换个和原来体积差不多的锂电就可以,不过还是警告一下,板子比较囊,容易烧,容易烧炮塔电子件和驱动那块的电子件,都是致命的,没办法修的。(我的就是这么坏的!)履带不能直接用,要改尺寸,驱动轮不够宽。需要加宽。建议用金属的履带,塑料拼粘的不结实,容易拉断!塑料的那是作为静态所设计的,不是跑的。

楼主:
看样子电池还是没法改了 ~     履带上金属的又太贵    玩不起啊 ~!~~~~~~~~

网友:
回复 楼主:

动手能力差点的话,直接放点血搞台HL的金属履带的比较性价比,改35的有时候出的血比直接买16的大很多,而且要很多精力和时间

网友:
回复 网友A:

兄弟说的在理!如果把35的玩好比16的要多花很多钱!必须有钱,有时间,有精力,有技术才能玩小比例的,由于空间小,零件选购和组装要从新合理考虑,LZ如果想不花太多钱的花我劝你别盲目改35的,我改了个豹2A6都花了2000了!一个田宫豹2A6+声组(200多元)+天地飞6A+金属履带+减速电机+齿轮+钢丝+舵机等....之前我用号手动态改过,用号手豹2静态做过实验,然后才买的田宫的豹2,之前的攒经验部分就没少花钱,减速电机我就买了4对,不同减速比的,为了让车跑起来更真实,扭杆的结构问题就花了很多时间去反复用不同材料试验,塑料的拼粘履带到现在还在那仍着没用呢!日后做静态用了,动态容易断!这些都是要花钱和时间来积累的,最后才是个成品的动态35坦克,你这么玩会花很多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