监控用开关电源

楼主(2012-06-01):
问大家个问题,我在淘宝买开关电源,发现平衡充用的和监控用的电源参数都差不多,但是卖监控电源的店价格就比航模店便宜得多。二者有差别吗?还是沾上模型二字就升值了?

网友:
回复 楼主:

没错和模型沾就升值了! 我自己用的就是洋垃圾的二手工业电源,价格便宜还比新的国产的好!

网友:
只要电源电压正确,输出电流能够满足你的要求就可以了,冲个电,没有用那么高的要求,如果你想通过开宽电源获得比较纯净的直流电源,就在输出端并联一块几AH的铅酸蓄电池吧!

网友:
监控的电源要求其实比较严格,监控探头的电流需求是固定的,但是也是长时间大电流输出。
但是有些充电器充电的时候会对电源造成冲击。建议在买来的监控电源上,并联一个巨大的输出电容。

网友A:
开关电源不能随便并大电容的,小心烟花

网友B:
引用 网友A:
开关电源不能随便并大电容的,小心烟花

烟花?怎么个烟花法?。。。

网友:
引用 网友B:

烟花?怎么个烟花法?。。。

啟動的時候瞬間輸出過大所造成的爆管!

网友:
呃,不知道。。。
开关电源没有过流保护?

楼主:
感谢楼上几位,又学到不少东西。

网友:
可以用的,还便宜。和模型沾边就是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