破台钻拆解修复改造,一机两用

楼主(2012-06-01):
破台钻拆解修复改造,一机两用
在废品回收站看到一16mm台钻,挺厚重的,心里痒痒了,在木坛、5imx看过几篇台钻拆解修复的帖子,动手的欲望升腾起来了,就2块一斤搬回了家。
废品站回来就这副尊容

“虎峰”牌,上海义丰实业有限公司牧屿分公司生产。
大概40公斤重,零碎基本齐,缺电机、回转弹簧、夹头钥匙和一根手柄。
初步检查,轴向和径向有一定旷量,主轴降到最低晃动较大,主轴不伸出晃动很小。
初步印象:捡到宝的可能性已经可以排除,电机安装架、防护罩安装架都很简陋。

与西湖的不可同日而语。

WD-40简单除锈润滑后,开始拆解。

楼主:
拆解印证了初步印象,底子很一般,做工很粗糙。估计是八十年代后期至九十年代前期的杂牌货,那是一个开始偷工减料的年代。捡漏要运气也要眼光。
请看主轴
主轴套筒下部没有端螺母
套筒上部靠花键轴处也没有固定轴承的内卡簧

再看花键套
花键套外面是2个轴承,轴承外面应该还有轴承套。但这里省了轴承套,轴承直接装在机头箱上,这样安装的时候是靠内圈受力把外圈挤进去的,很容易损坏轴承。
花键套太薄,上面的键槽只有1cm多点长,还不是铣的,应该是安好后在接缝处钻了个孔,敲进了一根小圆棒。

西湖的

西湖的

西湖的

西湖的

西湖的

西湖的

楼主:
跟西湖的比较一下,差距明摆着。
这台钻有明显的偷工减料,看到这些,心真有点凉,几次要放弃,想想还算皮实,比我去年买的13mm小台钻还是要好点,总算坚持下来了。
立柱是螺旋升降的,直径70mm,管壁厚度车过的地方7 mm,最厚的地方有10 mm多。加上电机重100斤左右。
我主要用于木工,对精度要求不是太高,应该还可以用用。
相比之下,小台钻就很可怜了。三四十斤重,主轴的旷量比这个老台钻还大。
时代在发展,偷工减料在变本加厉。

楼主:
再来看看买电机的经历,更要感叹人心不古。
在当地买了台单相4极感应电机,550W1400转。370元,有点小贵,当地买放心点,也就认了。没想到是那样的坑爹货。
买来的电机装上塔轮,开始试机,越转越慢,最后停下罢工了。拿回店里,第二天去老板说他检测过了,没问题。只好拿回来,继续试,不罢工了,但发热严重。无奈只有拆塔轮,没有拉马,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拆下。
换了一台,这次接受了教训,不装塔轮了,先试机。噪音大得惊人,发热也明显异常。
再拿去换。换是换来了,可老板说肯定是我那里的电压低造成的。借了万用表来量,230V,完全正常。TNND,拉不出屎怪茅坑,什么东东。
这一台声音正常,但发热还是偏大,想想再换也未必会有更好的,将就一下算了。安装好试机,转动正常,但钻铁就是不下去,只有一点痕迹,木头能够钻下去,但是直冒烟,奇了怪了。再三观察,NND,电机竟然在反转。
事不过三,难道还要去换?自己解决算啦。百度一通,恶补了一下电机知识,应该是绕组的接线反了。捣鼓了个把小时,把接反的线换了回来,就是把图片中运行绕组的接线12对调了一下。

风叶是歪来斜去的塑料片,铁皮罩也薄得可怜,估计空手都可以捏出一个坑。
看看吧,这就是那坑爹的货。还是什么“瑞牛”的,牛什么牛呀!

楼主:
八十年代后期的中 国,已经开始偷工减料了,人的良心开始变了。时至今日,可以说是长江后浪推前浪,一浪更比一浪高,变本加厉,无以复加了,情何以堪?
按技术讲,应该是新货好;按良心讲,却是老货好。坏了良心,再先进的技术都是摆设。
难怪洋二会盛行,老工具会得到人们的追捧,这都是不得已的选择。

拆解后,先用汽油清洗,再给轴承加了润滑脂,然后装回去。
    修复可谓一波三折,除了电机,塔轮也不顺利。
缺一个电机上的塔轮,花键套上的塔轮是4槽的,可是4槽的买不到,就买了个5槽的,认为少用一槽就可以了。买回来以后,仔细一想,有问题。对应的两条槽的直径之和,4条槽之间应该是相等的,如果不相等,皮带长度就不一样,就难以调速了。要调速,不仅要调皮带,还要调机座,那就太麻烦了。4槽配5槽,计算了一下,4条槽之间的长度要相差20mm
只有两个办法:把5槽的换成4槽的,或者把4槽的换成5槽的。4槽的塔轮大概已经过时了,怎么都找不到,大概废品回收站会有,但那是可遇不可求的。
只好拆掉原塔轮,换成5槽的,量了一下,内径28mm,本地的机电商店找不到这种型号的,到万能的淘宝才解决。
拆原塔轮也费了一番周折。最后找了个与塔轮内径基本一致的27mm的圆铁环,用手扳住塔轮,才慢慢敲了出来。
新塔轮的键槽宽8mm,花键套很薄,只有3mm厚,没法开这么宽的键槽。用单位的钻铣床在花键套上铣了深2mm、宽3mm的槽,再铣了根异形键条,一面宽8mm,另一面凸起2mm、宽3mm

拆塔轮

拆塔轮

异形键

异形键

楼主:
塔轮安上了,修复总算完成了。
原本打算喷漆打扮一下的,既然内在不怎么美,外表也没必要过多化力气了,角磨机装上钢丝轮除了下铁锈就算啦。

修复的台钻要让它一身兼二任,也不枉我费了这番力气。改造一下,兼做木工车床。站着是台钻,躺下变车床。
机头箱左面安24吋脚轮,横放。底座左侧用木块加高固定,使立柱与台面平行。底座或工作台当尾座,上面安个活动顶尖。调整距离,尾座不动机头移。

参数:最大回转直径36cm,工件最大夹持长度38cm

楼主:
自制的一些木工车床附件

卡具

卡具

顶尖

顶尖

顶尖

顶尖

顶尖对中心

顶尖对中心

刀架

刀架

自制车刀

自制车刀

自制车刀

自制车刀

自制车刀

自制车刀

楼主:
第一次发帖,很不熟练,有点乱,见谅。

网友:
改的还不错,折腾的厉害啊,呵呵

网友:
   這台钻正式成為了臥式鉆床了

网友:
改的真不錯! 要是多些過程就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闲来无事,就是喜欢瞎折腾

楼主:
回复 网友B:

卧式钻床兼木工车床

网友:
呵呵,食之无味弃之可惜的烂货!

网友:
招聘机床修理翻新工一名,工资3000,干吗?

网友:
按技术讲,应该是新货好;按良心讲,却是老货好。坏了良心,再先进的技术都是摆设。

网友:
这个创意真不错,哈哈

网友:
第一次见这样的车床

网友:
厉害不过注意安全

网友:
动手能力不是一般的强!
嘿嘿,这会儿没有分加了!

网友:
这个木工车床太有才了,必须顶

网友:
按技术讲,应该是新货好;按良心讲,却是老货好。坏了良心,再先进的技术都是摆设

现在的人变的浮躁了 整个社 会都很浮躁 学校内也是如此 我想不单单是这方面 问题 再抛开质量问题    我还是说价格  请问老货里那些为人津津乐道得东西当年哪个不是天价 0618 在当时出厂价已经都上千块了 当时人们花几分钱就能吃顿饭  大家淘的老钻是工业用台钻 当年价值几何? 大家与之比较的往往是一些家用的13小钻 产品定位就不同 何来比较二字? 现在偏偏要小钻改铣 人家产品定位本来就是钻 大家想改成铣能好用么 现在觉得便宜是因为已经过去这么多年啦 变成二手货啦 工厂不要 好多等着回炉呢   我去过一些加工作坊 那里的机器拿出一件 就够咱美半天的 人家是用来吃饭的 咱是用来玩的嘛 呵呵
当然 我想我和大多数爱好者一样 兜里米少 淘些便宜的质量好的老货乃人生一大幸事哇
老货质量可靠 价格实惠 是我们广大爱好者们的追求
现在我算是着了魔了 只要有时间 破烂市场绝对是旅行 郊游散心必到的地方 心想能淘到便宜的质量好的东西是我的追求呀 呵呵

网友:
  手艺不错,很有创意

楼主:
回复 网友C:

安公子也在这里,你在木坛可是大名人啊。

网友:
这款旧台钻不算偷工减料了。

楼主看看现在的Z516 轻型台钻。外观是一样的,重量已经减到30多KG了。
立柱也不再是你那种铸管了,而是用的铁皮管

全新的也只要4百多

网友:
回复 楼主:

轴承油加的太多了,一般也就三分之二就可以了。
因为过的甘油会产生搅拌热,高温的。
当然了,这是指的长期使用的情况,如果不经常用,或者一次用的时间比较短,就不用考虑这个问题了。

楼主:
回复 网友D:

跟现在的比,还真算不上偷工减料。不过跟当时的西湖比,还是有问题的。
就好像当年要被严打的,如今至多是品德问题了。

网友:
不错的创意 2012款变形金钢

网友:
回复 网友E:

确实是这个道理。
其实技术的进步,目的也是偷工减料。所以全世界都在偷工减料。
只要偷和减,价值就要降低。价格高也是因为技术垄断时期的一个暂态。
偷工减料的前提是定位的变化。一个台钻400元,转成平均工资也就2天-4天,价格不高。我们这里的偷和减之所以人人喊打,劣币驱逐了良币。渠道、资源和工时都被劣币占用了,需要良币的人需要付出比常规更高的代价。

网友:
引用 楼主:
跟现在的比,还真算不上偷工减料。不过跟当时的西湖比,还是有问题的。
就好像当年要被严打的,如今至多是品德问题了。

楼主搞错了,你买这种台钻,当时定位就是轻型台钻。你看电机和主轴箱的安装铁皮就能看出来。

西湖那种一体式电机安装板的是重型台钻。

定位就不是一样的。没有可比性哦。

楼主:
回复 网友D:

谢谢,言之有理。又学到了知识。

网友:
这个创意真不错

网友:
有的折腾了

网友:
  还装两个轮!!有创意!!

网友:
工作量好大

网友:
白钢做木车刀 真奢侈 。我车木头用板牙车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