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 Amass XT60 真假如何辨别

楼主(2012-06-01):
请教 Amass XT60 真假如何辨别 是不是不打 Amass标的就是假的啊 看一篇文章 真货应该是一头打XT60标 另一头打Amass标看淘宝上卖的最火的 他的公头母头 都只打XT60标 还信誓旦旦在那做真假对比 卖假货的难道比买真货的还猖狂
新手 不懂 求解 请高上图

网友A:
没有amass的肯定是假货

网友B:
卖假货的一项比卖真货的猖狂。。
目前的正品就是一边xt60,一边amass。
正品的外面的胶套有点磨砂手感,假的干脆就是光滑的塑料。
最后,真的很难拔,但是插不怎么费劲。假的,插拔都很轻松。当然这是你没焊歪的情况。
还有一个比较危险的办法,烙铁250度,焊锡熔化,再等一会儿,假的塑料会变软,真的不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