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直不明白卫星接收机有啥用?

楼主(2012-06-01):
一直不明白卫星接收机有啥用?那位能大概说一下具体的好处

网友:
叫法不同,其实也没什么特别,一样的用途。就是接收和控制是分开的,接收那部分,就是小卫星了。。
抗干扰 双卫星 无死角!
有的低音炮上面 外接小喇叭 还叫卫星音箱呢。

网友:
大城市旁边的小城市也叫卫星城

网友A:
消除盲区,2.4g理论上存在接受盲区

网友:
实际就是个副天线  在使用传统接收的情况下  增加信号

使用三轴无副翼系统  可以不用传统接收  把舵机插3轴上  卫星插三轴 减少布线

网友:
就是在卫星上面,有个接收机

网友:
也有可能是寻星仪

网友:
引用 网友A:
消除盲区,2.4g理论上存在接受盲区

,我说那天我怎么失控炸鸡了,说明书说2.4G的接收天线要和飞机尽量垂直,我睬它,水平放的…………这个有关系吗?

网友:
失控的原因很多,直升机这样的距离对接收的安放要求不高,从别的地方找找原因吧

网友B(2013-04-12):
引用 网友C:
学习了!!!

又见顶贴中将,哈哈~~中将最近可好?

网友D:
学习了。。。意思和gps无关的咯?

网友:
我还因为是接收卫星信号,然后在控上看湖南卫视呢

网友D:
老*还一直以为是GPS,飞机飞丢了好找的

网友:
正纳闷这是个啥东西呢,就看到这个帖子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又见顶贴中将,哈哈~~中将最近可好?

呵呵!还好还好!!!有点忙嘻嘻!!!

网友(2013-09-06):
很形象的比喻
分离一部分电路出来,完成特定的功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