含邮费90+的华科尔 up02升级线解剖

楼主(2012-06-01):
90+的线啊,一时手贱入了套,今天到货
拆开看看,好像也不是很复杂

首先看接收端

一个双芯立体声插头,分接出来的三根线,(据观察红线为空脚)
这个完全可以仿制,难度1星

接下来是USB端,刷写应该就靠这个了

正面

背面

电路不算复杂
被标签遮住那个芯片标记
STM32f
103C6T6A
GH204 93
CHN151

具体参数待查,仿制难度4星

详情待后续……

网友:
技术含量在单片鸡里面  LZ要杀鸡取卵

网友:
ls说得对,看价格就知道

网友:
螃蟹吃不起,坐等河蟹~~

楼主:
其实手上有STM32f103开发板的不妨一试

网友:
昨天看帖子,华科尔用的是ST的单片机,升级程序也是直接拿的ST的软件,DFUSE DEMO。本来如果用ST的固件不用这个升级线,直接把控接到USB口就能升级。华科尔这样用,估计是芯片容量不够或是有意为之。这个升级线的话可能是DFU转成串口来用的。

网友:
支持楼主!
不懂单片机,据说花壳儿在里面写了加密代码,呵呵

网友:
关键是软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