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求指导,各位老鸟请进。

楼主(2012-06-01):
本人新手,其实以前玩的是静态,最近终于有时间有闲情上动态的,由于家里场地限制,固定翼的可能性不大,现在想先学学电直,看了下入门的4通基本就是911 大911 和 F45 3款,个人比较喜欢F45,911实在是太小,看着就一玩具,做工也很差,本人去市场看过,完全就一很粗糙山寨机的感觉。尤其是上了年纪,再带个小JJ出去飞感觉很别扭。。。。大911 估计优胜的地方是性价比,没见过真机,就不做评价了,不过在网上看了貌似做工不及F45.而F45给我最大的惊喜是他的做工,很漂亮,尤其是他的控,个人觉得适合练手,。。不知这样说对不,至于性能方面,其实主要是练下手,如果感觉可以的话就考虑进天7上模拟机,然后就是上450.不知这样是否合适,请各位无论老鸟还是新手,都指导下。。谢谢,至于F45,准备以后淘汰的话就给儿子玩玩。

网友:
f45没玩过。正玩fx059.喜欢大机就上45.不过我对美嘉欣的产品没有好感。最初买的F29由于频频扫齿到现在都闲置。fx059大齿好,模数0.5,永不扫齿,飞的很稳。仅做参考。

楼主:
是吗?这两天飞了下美嘉欣的t10,感觉很不稳……不知道f45咋样呢

网友:
锤子机没什么可练手的.
直接上模拟器吧.要不就4通副翼机.
开始练模拟器会发现,以前练得锤子机都是浮云.

楼主:
楼上的请教下,4通副翼机有什么好推荐

网友:
标题

其实我觉得挺好,很稳定。适合新手!耐摔,前提是不是太高摔下来。休闲飞飞是不错的。如果你都没玩过直升机,那最好买架玩玩或者练练模拟器。除非你对电直很了解,要不然你直接上450那就不得了了。不用你会很多,最起码会修点。说白了,玩这东西就是在玩钱。说的不好,敬请谅解,纯属个人意见

楼主:
据我潜水的了解,模拟器也是要买控的吧?难道我先入个控?然后组飞机?新手还是要先飞飞练好点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据我潜水的了解,模拟器也是要买控的吧?难道我先入个控?然后组飞机?新手还是要先飞飞练好点吧?

您说的那个模拟专用控是个不带编码电路和无线信号发射电路的、价格极其低廉的“控”,单为配合电脑使用的。
至于,是否先买个真正的控来上模拟,那就得看您是否真的想玩模型飞机了——真正的模型飞机因该是6通以上)含6通的飞机)。
您意志坚定的话,不失为一个合理的方案。

网友:
回复 楼主:

丘比特V3,Esky Bee2

我自己的经历是这样的
3通双桨->911->V3->未知
911能够很熟练的起降,对尾悬停以后.玩V3真机,头三次都炸机了.
后来练模拟器以后才能悬停住V3.才没炸机.
所以我认为模拟器是必经之路,而4通锤子机不是必经之路.

网友:
严重不推荐F45,做工漂亮,那么重的机子用370的主电机,负担太重,只要飞10个起落即报废一个主电机,不划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