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准备收个涵道飞机! SU-35好还是MIG29啊!老手们介绍下啊!

楼主(2012-06-01):
同题!老手们介绍下吧!
  顺便控我准备用FS D9X!感觉如何呢
     哦灰机选的是有矢量的那种

楼主:
人呢。。。。好少

网友:
楼主如果有固定翼基础,这2款飞机都可以,习惯涵道的速度就行,还有就是落地有把握做好就没什么太大问题了。如果没有基础,这2款飞机都不适合你,还是弄个T-45先飞着,后面升级再选这2款飞机吧!

楼主:
新手! 不过您说的还真是!呵呵,先搞个T45 其他的不行么?

网友:
如果你才开始飞,建议先别上涵道了。螺旋桨飞机速度慢了,只要螺旋桨在转,舵效就有,飞机就能控制。涵道飞机速度小了,舵效就是个问题。飞涵道时刻要注意保持飞机的速度,相对来说速度要比螺旋桨飞机大,速度大落地的难度就相对大些。先弄个模拟器飞着,飞出感觉了,再考虑上真机。不要小看模拟器哦,很有用的。有些没做过的动作,我都是在模拟器上练,手法练好了真机直接就出来了,加油!!

楼主:
回复 网友A:

郁闷的说G4不知道咋整的就是不行!
螺旋桨我也想飞,可是还是喜欢速度点。。。。。 嘿嘿
   th9x 不知道这么用啊! 纯种菜鸟一个

网友:
  矢量涵到要求飞龄100个小时以上,完毕

网友:
我想劝解LZ及一些新手,还是好好听老模友们的建议。
就拿这两款双70涵道的大型仿真机来说,含电池的全重都在3公斤左右,起降的速度可以说很快。如果没有比较好的航模操作经验和反应能力,炸机损失金钱事小,撞到人、车什么的,要赔偿的金钱就不好说了(这两款飞机如果高速撞到人,不死都重伤)。

网友:
我就是个涵道新手,不光涵道新手,整个就是航模新手,当时买米格29的时候不听劝- -!结果5分钟,炸了,之前飞过5次F15,都是以炸机结束,劝楼主先玩飘飘机吧,然后上T45,等都熟悉了再上好机

网友:
真有钱  新手直接上SU35和MIG29..

楼主:
额去。。。。。这还叫有钱???开什么玩笑!看来还是先玩玩螺旋桨吧

网友:
新手 函道 不明智啊

网友:
我这有个年轻新手,练了模拟器后直接上90台风,第一次降落差点没找到跑道,以后的降落水平还真不错。他飞两天的水平可以和飞1-2年的比。简直是个奇迹

网友:
90台风,降落比较简单,慢速性能太好了。

网友:
新手还是上单翼开始吧

网友:
引用 楼主:
新手! 不过您说的还真是!呵呵,先搞个T45 其他的不行么?

已经在飞T45了,感觉力度不够,想升级下T45,求T45比较理想的配置

网友:
5百多的控?飞涵道?还是新手。

网友:
各位大神,我儿子还没出生,你们说将来是让他上清华呢,还是上北大?

网友:
祝你成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