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请教个涂装问题 望热心的人给解答下 谢谢啊

楼主(2012-06-01):
 最近想给自己的恒龙虎 重新涂装下 买了田宫的灌喷TS4   没注意那罐喷是油性的  请问喷完后 还能不能用油画颜料+打火机油(或柴油)洗渍啊     会不会把TS4的颜色给溶了啊  真心求教 知道告诉下 谢谢了       新手第一次弄  买了2百多的材料 要是弄不好要被lp鄙视死

楼主:
唉 网上查了一晚上  有说TS喷灌是硝基的 有说是珐琅的
有说 zippo可以洗掉 有说洗不掉的
唉 真是晕菜啊
有没有 用过的啊?给讲解下吧  喷灌上色后 到底配什么洗渍啊

网友:
ZIPPO真心能洗掉,其他的不清楚。
建议你底漆喷完上层罩光保护一下,一定要等干透哦

楼主:
谢谢指点迷津  唉那只能再花些银子 买点田宫的水性漆+溶剂了

另外 敢问大侠 我看到文具店有丙烯颜料 我可以用那个丙烯洗渍不?什么可以溶解丙烯啊(就是丙烯干了 也能溶解它的)

网友:
楼主,听我一句
没那么恐怖的,先用硝基消光漆喷一遍,(因为坦克是没有光泽的,你可以在消光漆里面加入一定量的罩光漆,避免过分暗哑,表面粗糙)干透以后,用田宫珐琅漆来渍洗,溶剂也用田宫的珐琅漆稀料(X-20),非常安全,效果也很细腻,哪怕是珐琅漆干透了,用棉签蘸X-20也能轻易擦掉。不怕失手。丙烯颜料,尤其是国产的,颗粒太粗糙,附着力也不好,不适合做模型用

楼主:
恩 谢谢了 :loveliness:
我也打算再去买些模型用的颜料来
不用什么油画和色粉了

楼主:
附个上过色的  等颜料买回来再旧化 田宫的德国灰比恒龙的原色好看多了 呵呵

网友(2013-10-16):
顶贴赚分谢谢LZ

网友:
我一直都是用水性漆!这个还真不知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