弱弱的问个问题 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还是异步电机啊

楼主(2012-06-01):
如题  如果是同步电机的话那负载过大岂不是会经常出现失步  还有 无刷电机的级数和工业电机的极对数有什么不同  求解啊

网友A:
三相无刷是异步电机。

据俺的了解,同步电机一般当作发电机来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三相无刷是异步电机。

据俺的了解,同步电机一般当作发电机来使用。

模型上用的三相稀土永磁直流无刷电机是同步电机,换相是控制器检测转子相位后执行的,可以看作是被动进行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那极数和是怎么计算的  和普通异步电机一样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