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手naza +f450故障-已排除(dji电机故障)

楼主(2012-06-01):
naza+f450,室内悬停 1-5分钟后M2位置电机动力输出突然减少(或者停止,肉眼看不出)
机器朝M2电机的方向一头扎下来,为了排除电调的问题 ,把问题电机更换到M1位置
几分钟后再次出现上述现象。
4轴落地后重新启动正常,再次出现问题时间不等
电池是新的,机器是新的,电机温度不高
初步怀疑是电机的问题
大家分析下
返回代理商处更换了M2的电机 好了~爽飞中

网友A:
请坚持香蕉头处是不是焊接不好,或者快断了。大疆的450电机的线比较细也比较硬,容易断。

楼主:
引用 网友A:
请坚持香蕉头处是不是焊接不好,或者快断了。大疆的450电机的线比较细也比较硬,容易断。

现在发回经销商处了,希望回来后正常

网友B:
lz焊点上涂的硅胶,如果拆机能拆除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lz焊点上涂的硅胶,如果拆机能拆除么?

手指甲能扣掉

网友:
引用 楼主:

手指甲能扣掉

我也去买点, 草地上飞太潮湿.

网友:
走线相当漂亮~ 建议LZ 不要把NAZA 放在F450肚子里面~

非常容易干扰~ 底座就是大电流覆铜板~

网友:
回复 网友C:

说的是,有干扰的

楼主:
好了爽飞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