XA650的起落架横杆,可以用什么代替

楼主(2012-06-01):
XA650的起落架横杆,可以用什么代替
用一般的碳管,稍微暴力就裂了,有时往里一按就裂了,管的直径多大?

网友A:
用过箭杆~~,尺寸正好、强度和重量都还可以,从射箭馆找旧的

网友B:
找7mm的普通碳管,外面包热缩管,很强的。

网友C:
8mm 实心碳杆。机架烂了 这杆儿都坏不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