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6月4日更新】【尊敬的用户,您的余额不足,请点击进入领取我的CP】

楼主(2012-06-01):
  啊 哈哈哈~~     我主要想问大家一个问题~

    我现在纠结与MINI CP 和V120D02s
      根据我百度+论坛搜索+淘宝,,总算有了了解
      但是我还是有点儿小问题要问大家~~
为了让墨油们好好鉴定,,俺给出绿色的舒适的字体~~~~

-----------------I'M分割线---------------------------------------

    1.我也不知道我能否飞的好~,我只知道我在模拟器上面能够4面悬停+一些基本的3D动作,,不知道真机(MCP 或者 02S)跟模拟器上面的实际差距。
    2.我以后不飞450,就只是飞Minicp或者v120d02s的话,选择DEVO 7 遥控器怎么样??
    3.如果是MINI CP的话,我想升级无刷,是否需要焊接?是不是换个BOLT电机+电调就行?遥控器上面还需要设置些什么?
    4.我看论坛上面出现过降落的时候是负螺距,请问在Normal下 怎么才能把负螺距给调好?虽然我知道降落可是用熄火,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5.120d不耐摔, minicp 相对而言耐摔, 这都知道,但是:
             ①我想选择cp又怕在外面飞不抗风,而且JJ小飞远了不好判断,还有论坛上面出现过倒飞的时候出现的摆尾等一系的问题。。。。
             ②我想选02s又怕来了不知道手感出现首飞首炸,从而牵出一系列的 扫齿等等问题~~。。。。
    6.请墨油们行行好~帮俺拿个最终决定~(只是2in1!  其他的机子不参与,包括华自己的 GCP都不能参与辩论~)

-------------------------2012/6/4 日更新 的 分割线-------------------------------------------------
本人在昨天已经收到灰机,今儿首飞成功~
  但是有个问题~~
   还记得我以前问的上面的关于第四个的问题吗?:
               问题回顾:4.我看论坛上面出现过降落的时候是负螺距,请问在Normal下 怎么才能把负螺距给调好?虽然我知道降落可是用熄火,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我咋发现我的熄火开关没有用呢??熄火开关拨动了,但是飞机还在依靠电来转啊~我以为是惯性的问题,但是最后发现根本就没有停下来,
   然后我就怀疑是我拨错了开关?
  于是我把每个开关有拨了拨(除了3D开关,这个我知道),根本就没有动静~~
   怎么回事儿??是遥控器哪里设置不正确吗?DEVO7的数字屏本人看不懂,请大侠帮看看在哪里设置???

网友:
实践是检验想法的真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本人学生  无米进行双实验·~

网友:
02s出厂调整的不错。你可以设置螺距曲线 0% +22% +55%对应油门 0% 40% 80%这样不用太在意降落的时候是负螺距的问题。
如果觉得不保险,螺距曲线直接+22% +22% +22% 永远是正螺距。
先上手再说。

考虑到室外,02S出场率最高。

网友:
V120D02S很穩,不過控要調好,Devo7可以,不過還是2801或DEVO10比較好。2801的話可以收個二手的。

抗炸,沒 Mini CP 好,不過可以簡單改一下,就不用買很多配件:
1. 尾管,買3mmx2mm 的方碳管
2. 尾傳動軸,買1.5mm的碳棒自己做,換了傘齒不易壞
3. 頭罩,用膠紙或AB膠在邊邊加固一下就不易裂開

這樣就可以好好玩了。

控的調法去潛水多一下,我就用+50%Exp,這就比Mini CP更穩

网友:
新手,还是mini cp吧,你可以问聪少

网友:
1.我也不知道我能否飞的好~,我只知道我在模拟器上面能够4面悬停+一些基本的3D动作,,不知道真机(MCP 或者 02S)跟模拟器上面的实际差距。

如果你模拟器飞250及以下的小鸡,MCP比模拟器更好飞

    2.我以后不飞450,就只是飞Minicp或者v120d02s的话,选择DEVO 7 遥控器怎么样??

DEVO7不能看曲线,这点不太方便,飞行还是可以

    3.如果是MINI CP的话,我想升级无刷,是否需要焊接?是不是换个BOLT电机+电调就行?遥控器上面还需要设置些什么?

可以有免焊接的,最好是焊接,降低内阻。换成无刷,最主要的设置下油门和螺距曲线,因为无刷动力更强,转速可能更高

    4.我看论坛上面出现过降落的时候是负螺距,请问在Normal下 怎么才能把负螺距给调好?虽然我知道降落可是用熄火,但是我还是想问一下。

如果机械部件已经调好的情况下,直接调节螺距曲线就行了

    5.120d不耐摔, minicp 相对而言耐摔, 这都知道,但是:
             ①我想选择cp又怕在外面飞不抗风,而且JJ小飞远了不好判断,还有论坛上面出现过倒飞的时候出现的摆尾等一系的问题。。。。
             ②我想选02s又怕来了不知道手感出现首飞首炸,从而牵出一系列的 扫齿等等问题~~。。。。

cp还比较抗风,120d也不错,两者选择完全取决你的技术。技术能够做倒飞,正在进阶3D,可选120d

    6.请墨油们行行好~帮俺拿个最终决定~(只是2in1!  其他的机子不参与,包括华自己的 GCP都不能参与辩论~)

以上仅供参考!!!

网友:
7楼回答比较中肯

以后确定不上450的话,就D7可以,虽然不直观但对学生党来说性价比高
cp还是要耐炸些,毕竟尾巴结构简单,好维护,新手更适合些
无刷可以暂不升级,等熟悉了手头有点钱在升级,一次投入太多你可能比较累~~~
无刷动力又强,新手炸了损失比有刷更大

综合以上,个人建议MCP,祝早日爽飞~~~

网友:
综合以上,个人建议MCP,祝早日爽飞~~~

网友:
miniCP 如果升级无刷,不如直接02S,miniCP小一点,室内飞比02S压力小很多很多

网友:
淘宝有mini cp +Devo7的套装比较适合你。

网友:
建议mini cp

网友:
飞机不是用来比耐摔的!

楼主:
回复 网友B:

恩,  已经入了  大大后天到货~~

楼主:
有更新~ 请 大侠帮忙

网友:
D7控要把熄火开关设置成启用才行,出厂设置成禁用了,恭喜楼主,说明你到手的不是二手控

网友:
飞了一个星期才找到怎么设置熄火开关,怎么启用

飞了两个月终于会设置螺距曲线和油门曲线了

CP也不怎么耐摔,我已经炸坏5个尾电机,7个尾杆,5个舵机齿轮,倾斜盘一个,起落架2个

网友:
看来还是尾电机最容易坏~

网友C:
回复 网友D:
在哪儿设置D7的 熄火开关,能否把按键的步骤一步步的告诉我??避免俺这个新手少走一周的弯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