车用电调的问题???

楼主(2012-06-01):
车用电调上的刹车是靠短路
电机
来完成的,这样刹车是不消耗
电池
电量的,如果这样的话,电调就没有电量流过,但是刹车会让电调温度上升吗,同理电机会因为刹车有温度上升吗?

网友A:
刹车是把电机当发电机来用,电调还是会有电流的,同样电机也有电流的,只要有电流都会发热,但不会很明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