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轴问题,如果大家遇到,都是怎么解决的?

楼主(2012-06-01):
三轴
举例

起飞 飞机往左偏,开了3D 往右偏~

^_^

如果遇到类似情况,大家是如何解决的?

网友:
抢饭总的沙发真舒服

网友A:
饭总也有这问题?我们新手理解不上哇

这要是个新手问,大家准会说————————打舵修正,这是你手法问题!

楼主:
引用 网友A:
饭总也有这问题?我们新手理解不上哇

这要是个新手问,大家准会说————————打舵修正,这是你手法问题!

厄...我也在慢慢考究...我也不是高手哇..

网友:
蒽,只用VBAR,没有过这个问题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三轴

楼主:
引用 网友B:
什么牌子的三轴

任何品牌都有可能出现这类情况

网友C:
估计是十字盘不平吧,我瞎猜的

楼主:
引用 网友C:
估计是十字盘不平吧,我瞎猜的

相当平^_^

网友:
三轴自动修平啊,一点点不平基本没问题

网友:
 mb.v8.沒這煩腦

网友:
引用 楼主:

任何品牌都有可能出现这类情况
只有换双面贴这情况我偿了

网友D:
用那个窄的魔术带稍微带点劲扎下试试

网友:
这个问题很简单啊,换个三轴不就行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用那个窄的魔术带稍微带点劲扎下试试

有时候是可以解决的,有时候解决不了.

网友:
标题

轧紧点能解决的话.那应该就是三轴接口的插头线束扎带固定位.离插头端太近了.简单的说就是机体的振动通过插头线束传到三轴.正确的做法是插头端的线束应留点余量排成S型再固定.并且三轴本体用稍硬点的3M贴即可!

网友E:
楼上正解

网友F:
估计是震动引起的,用过MB、V8都有这现象,20楼说得对,还有检查机身的震动(特别是尾巴),我上次是尾波箱轴承故障,换了就正常。

楼主:
目前只有3GX没有这个问题,估计估计是因为3GX信号处理过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