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涵道做四轴动力

楼主(2012-06-01):
小弟求问各位大哥大姐,想问下用图中的四个风扇做动力,需要几伏几安的锂电?怎么串锂电?还有这么高的伏数需用哪种飞控板好,我都找不到了。

网友:
效率低 你自己看着办

网友:
别人的涵道多轴都飞起来了,你还说找不到飞控......

网友:
选AQ50D 飞控 便宜又稳定

楼主:
回复 网友A:

呵呵,小弟对飞控是一知半解,,跟本不知道哪种好,,也不知道供6S电池会不会把飞控给烧了。。

楼主:
回复 网友B:

太感谢你的建议了。。

网友:
引用 楼主:
呵呵,小弟对飞控是一知半解,,跟本不知道哪种好,,也不知道供6S电池会不会把飞控给烧了。。

飞控不是電調供電的嗎 ? 只要電調支持就可以了

网友:
你的电调的bec输出是6s电压? 从没见过6s的接收机

网友:
标题

劝你还是别走这样的弯路

网友:
喊道不用正反桨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