frsky TFR6为什么和6EX无法对频???

楼主(2012-06-01):
昨天入手的frsky,晚上按照它说明书的步骤操作,结果没有任何反应!我就搞不懂了。
步骤:开始控,然后按住接收机上的F/S不放接通电源,红灯闪一次就再也没有反应了!求助求助啊!

网友:
6ex是2.4g的?设置为对频模式了?

楼主:
回复 网友A:

是2.4的!我是个新手请问下控要弄成对频模式?

网友:
TFR6兼容FUTABA么?只知道TFR8兼容。或者通电后再按接收机上按键试试。
2.4G的6EX没有对频模式,直接按接收机就可

楼主:
恩,好的我在试试!谢谢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晕 当然兼容FUTABA 我就是用TFR6 T8FG的

网友D(2014-05-05):
引用 网友B:
晕 当然兼容FUTABA 我就是用TFR6 T8FG的

哥们,我现在就在为TFR6和T8FG的接线烦恼,能给拍张你接线的图吗?

网友:
这种现象多半是坏了  咨询一下厂家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哥们,我现在就在为TFR6和T8FG的接线烦恼,能给拍张你接线的图吗?

TFR6和8FG接线?

网友D:
是呀,一直没搞明白怎么接线

网友:
6EX是7CH模式,TFR6是多通道模式,当然对不上。

网友:
T8FG里有7CH及MULIT选项,用于不同的接收机,你找找6EX的菜单里有没有

网友:
引用 网友D:
是呀,一直没搞明白怎么接线

不是无线发射??你T8FG还要直接连接接收机?????

网友:
我有14sg 和trfa6 模式改成7ch 再对频就ok