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V-2终于换上3:1波箱

楼主(2012-06-01):
KV-2总算是换上3:1波箱,这波箱是豹G用的长轴,拿来后螺丝孔基本不合拍自己用手钻开孔,波箱换上后左边杂声及其嘈杂就好像要扫齿的样,拆开检查原来是MOTA这个波箱固定电机那个铁片变形了坑爹哦,电机齿轮不能和其他齿轮平行在一条线上,电机整个是斜的齿轮咋不摩擦这么大嘛!!!驱动轴也是一边大一边小的原来换的那个轴承又一边不能用,暂时用铜油环代替吧。

一天的拆拆安安的几次总算是搞定,测试原装配套的银皮380电机7.4V镍氢扭力明显比以前给力,以前HL刚波箱7.4V只能平跑有点点小坡都不能玩,现在30度左右没有问题,速度比HL慢30%左右油门全开感觉还是太快,之前买的高速380 10块钱那种看来用不上了,还是老实买一对385高扭来玩绞泥巴了,KV基本上快完工就差“甜菜”兄弟的12-24V电调来更换,总结这个波箱质量一般,齿轮虽然是铜但是感觉不是太差,波箱铁皮不是太给力呀,变形了用夹钳就可以撇正这个地方不改正不行呢,扭力大了电机位置变形就容易扫齿轮。

看见没有有一边电机是歪的

看见没有有一边电机是歪的

网友:
LZ这头像,比波箱更有杀伤力

网友:
看第一张图连接马达金属铁皮还蛮厚的,第二张才发现连接马达铁皮的垂直高度太长,左右没有多余铁皮连接~确实容易变形~~以后玩大扭力小心点较好

网友:
比较喜欢KV2

网友A:
我的虎王是金属波箱的,HL原配,照样上30°的坡!

楼主:
引用 网友A:
我的虎王是金属波箱的,HL原配,照样上30°的坡!

你把金属路轮还有履带,金属底盘,金属波箱,金属炮塔,5000毫安镍氢换上用8.4V试试。

网友:
视频才是硬道理!

网友B:
不要以为慢就代表着可以全油门爬坡,这齿轮模数可是0.7的,市面很难找。。。别到时要买多个波箱备用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为慢就代表着可以全油门爬坡,这齿轮模数可是0.7的,市面很难找。。。别到时要买多个波箱备用

所以呢我要把速度给降下来,准备用385电机来玩,马达齿已经又另够两套,MOTA的东西还是很好买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不要以为慢就代表着可以全油门爬坡,这齿轮模数可是0.7的,市面很难找。。。别到时要买多个波箱备用

视频换好电机后再上吧,现在还是不满意扭力。

网友C:
 换385要做好心理准备,配上这个铜波箱真是**爬了,建议还是用395吧。

楼主:
引用 网友C:
 换385要做好心理准备,配上这个铜波箱真是**爬了,建议还是用395吧。

我先试下385的扭力如何,我现在想要扭力速度次要,当然太慢也没有意思,不行换回395手头上电机买一堆过几天电机大放送。

网友:
你这个波箱换了385电机的话,能突破1米距离耗时10秒以上这样的惊人记录

网友:
3:1铜齿葙,原带的380是高速电机与田的相若,沦体积385该不及395扭距那么大,3:1加395电机 在腊豹测试 比例速度约18-20公里小时,不算得过慢,但慢速过障很给力

楼主:
卖电机的说385要大电压扭力才给力,我准备上14.8V锂电,然后用降压板到7.2V给声组用,换个电调,试试不行还是换回395.

网友D:
那你就又快烧电调了

网友E:
引用 楼主:
卖电机的说385要大电压扭力才给力,我准备上14.8V锂电,然后用降压板到7.2V给声组用,换个电调,试试不行还是换回395.

你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提高电压 那个电机不会提高扭距?395我没试过8.4v以上,但肯定在12v会有更大的扭距,速度会快一点点,不用那么折腾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虎王是金属波箱的,HL原配,照样上30°的坡!

你试打1/3油门看能爬30度坡不?能爬30度没大不了,1/2油门爬60度才牛

楼主:
引用 网友D:
那你就又快烧电调了

电调用吧包包那个最大18V

网友D:
回复 楼主:

你是属于暴力派的吖

楼主:
引用 网友E:

你这个思维是不对的 提高电压 那个电机不会提高扭距?395我没试过8.4v以上,但肯定在12v会有更大的扭距,速度会快一点点,不用那么折腾

看来用395还是要对头点,晕倒买了一堆380系列电机,看来要放送电机了。

楼主:
引用 网友D:
你是属于暴力派的吖

米有办法呢,坦克搞得太重了尽量降低重现在都是14斤左右,又喜欢爬坡绞泥巴浆玩你说扭力不够咋搞过,速度真的不是很讲究的,还有个T55塑料的几斤用380   20000多转的那个玩可以当小平跑玩呢,上坡不不给力了。

网友:
楼主那么在意速度及扭力,也不差钱,上无刷好了,一般450级无刷电机可满足二项要求,有刷是没的比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