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页面怎么成这个样子了

楼主(2012-06-01):
前天开始,页面变成这个样子了,还以为是论坛的原因,今天在单位电脑上打开,是以前的那种页面,请问这是什么原因?谢谢!

网友:
ie复位下

网友:
直接收藏,,,分类栏目就好了

楼主:
请问两位老大,怎么操作啊 ?谢谢啦!

网友:
请锯神锯掉半边显示器就好了.

楼主:
好了!正常了,谢谢大家!

网友:
这应该与你的网速过慢有很大关系!!一般网速恢复正常或多刷新几次就好了!!我网速不好的时候经常会这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