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心求教,naza和apm2.0那个比较稳?

楼主(2012-06-01):
预算1500左右,打算玩点业余航拍,听说NAZA比较稳,又有点喜欢APM2.0的地面站。。。所以就很纠结。。希望用过的朋友说说你们的看法。。

另外,六轴加单电重量2000g左右用2212电机能拉动么?

我算了一下按照力效7g/w,悬停时的功率大概就是2000/7=285w,用3S 5200MAH电池,也就是差不多57w/h,飞行时间等于57/285*60=12分钟,这种算法是不是准确呢?为了延长飞行时间能不能两块5200mah电池并联使用呢?
apm2.0有云台增稳吗?

网友:
apm 要会调节才稳 naza只要会飞就会很稳 你要2kg还是换大点的电机 至少2216嘛 呵呵 我也是新手说下自己的看法 仅供参考

网友:
商业控和DIY控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没有可比性,地面站在航拍的时候并没有太大作用,这不是玩固定翼FPV,你可以看看论坛老大们的精品航拍,好像没有用到你所谓的地面站的,应该OSD都没有,一个地面监视器就够了。

楼主:
那就选NAZA啦?

网友:
先上naza  不满意就 出了  换apm啊

网友:
想玩,用APM,有得折腾;
想用,用NAZA,不用折腾。

网友:
 NAZA,不用折腾

楼主:
那就naza啦,实用为主。。谢谢各位。。

网友:
入NAZA,不满意再如APM,NAZA比较保值, 呵呵

网友:
两个都有的飘过

网友:
真心航拍,就NAZA,不需要再折腾了

网友:
如果想拍的稳定 电机效率一定得高 2212可以拉起 但是高功率下整个系统都不稳定 续航也很差  2216的力量在4s供电的时候是够用的 我机机两个4s5200电池并联 全套3kg 能飞1315min
但是这样感觉还是稳定性差 电机转速高 温度也高 容易意外
所以如果想稳定的续航 还是盘式电机比较好 我下一步也是想出了2216 换盘式~ 同样的拉力下电流小很多~
仅供参考

网友:
话说1500玩不了什么~除非你已有控

网友:
我用4006KV1000盘式电机

楼主:
标题

话说1500是飞控的预算。。话说已入NAZA,朗宇2216电机。。还没测试,话说控是朋友送的T8FG..还不太会用。

网友:
两个  NAZA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