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高手鉴定一下俺的四轴

楼主(2012-06-01):
配置:
郎宇X2820电机
好盈飞腾40A电调
3mm厚中心碳纤板,240mm圆,机架全手工制作
轴距1100mm
玉兔全套飞控
14*7的桨
6000mah 电池,4S电池
空载起飞重量3KG,飞行时间7分钟

全图

全图

中心板图

中心板图

室外试飞

室外试飞

练习起降

练习起降

练习起降

练习起降

网友:
此练习架可以练水上飘

网友:
控不错,和四轴不太配,呵呵

楼主:
第一次飞行时,遥控没练好,机子从高空摔下后的效果,4mm粗的不锈钢都弄弯了

网友:
我覺得開啟自動降落,會比你手動降要來得好.......

网友:
为什么搞那么大轴距啊,没必要吧,试飞了吗?

网友:
用不绣钢螺丝不行的,这个最好用12.9级的表面发黑处理过的螺丝。强度才够

网友:
是游泳圈吧?

楼主:
大支架应用广呀,先练习一下四轴,然后可以飞六轴和八轴,用的电机大,桨也大,可以挂载大设备

网友:
电调分线板离飞控太近了。

网友:
好大的四轴,能给一张你固定碳管的固定座的照片吗?

楼主:
网上买的18对

网友:
这架子 是不是丑了点?

网友:
游泳圈很好

网友:
水上玩玩可以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