风神50 SV油直怎么配好

楼主(2012-06-01):
只看大图
5k预算,金属版的。电子设备方面怎么配好点,一般飞飞,3D较少。有一只天地飞07
我以前玩油车的,20%的油用在油直上怎么样

网友A:
DS610或 MKS1210 401 2手200+ FUTABA9254 OS50

网友B:
我也像弄一架,不知道安全性咋样?

网友C:
这个是淘宝卖价!你算算多少钱,这样应该可以差不多了!价格我是查的!
sv机身 1套 1400
天地飞7通遥控 578
DS1210斜盘舵机 3个 564
s3003油门舵机 1个 50
futaba520陀螺+9254 1个 1
OS55发动机 1个
神原装谐振管 1个 180
玻纤大桨 1套 130
TOP120启动机 1个 190
RJX启动杆 1个 40
prolux油泵 1个 70
点火棒+专用充电器 1个 60
三线开关1个 10
ACE接收机电池组 1个 70
接收机充电器 1个 20
电量显示器 1个 15
50级油直训练架 1个 50
TOP30% 燃油 1桶 160
工具套装 1套 45

网友D:
楼上
天七的控最好换成好一点的,可以JR xg7,
1210舵机不建议用,JRDS589可以先练练手,等有米在上好的,比如DS610,FUTABA3050,再后来可以用FUTABA bls
油门舵机建议用快一点的,3003是车用舵机,我用os55,开始用3003,油门响应太慢,尤其是稍微有点富油的时候
用os50就行了,或者雷虎red line 53发动机,性价比很高
直接上个RJX碳桨
建议用亚拓3合一降压器
工具一定配齐
哈哈,个人建议

网友E:
自己配,别买套机就好。

网友B:
 你们说的os发动机是一千多的那个吗?????????

网友B:
回复 网友C:
sv 空机 1400???淘宝连接发一下!!!!

网友F:
DS589能用不

网友G:
直接收二手的600

楼主(2012-08-05):
电子设备哪家店便宜啊
鸡鸡组好了,上设备了,哪家的便宜且服务好的,给个链接呗
401+9254 , 4个DS610
新人米不多。。。

网友H:
S3003只能用于船和车,用148, 3001代替

网友I(2012-11-25):
C:\Users\Administrator\Desktop插 我3003 在HIROBO上用了2年都没事? 刚玩时入得第一台机 现在还在你灰机上呢? 一点问题都没有啊

网友:
  插  发布了图片啊

楼主:
原来是我的老帖
上下我的机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