铣床啃塑料-兼面板制作

楼主(2012-06-01):
铣床啃塑料在很多人眼里是不值一提的,但这次制作却让我走了很多弯路,总结点经验和大家分享。
这次我要在一个塑料盒子侧边切掉一层,作为操作面膜粘帖的界限,如下图所示,盒子壁厚约3MM,盒子大小是210×290×80,盒子侧边和底面不是严格的直角(这是后来做坏一个才发现的)。切深为0.3MM(面膜厚度约0.25MM)

楼主:
第一个我是用直角弯板+压板装夹的,然而悲剧发生了,由于盒子实际上不是严格的直角,并且材料太软,造成凹槽有的地方切的很深了,有的地方还没切到,工件报废

楼主:
看来不能偷懒,去掉盒子盖子,用弯板和回转台(手头没有2块弯板)先架设一个承支平台,打表找正

楼主:
将底壳压住,仍然有一定偏差,只好垫铜皮了

楼主:
盒子太软了,压板压紧后,中间却有凹陷,用可调平行垫块再调整,将中间顶住

楼主:
这下才可以了

楼主:
终于完成

楼主:
主要是为了贴这个LCD面皮,因为里面还有轻触开关,所以要求有点精度的,切深了切浅了都不好,会造成按键手感不好甚至按键失灵。

楼主:
面板制作我是用CorelDraw先画出来,打印在背胶相片纸上,然后用自粘式透明保护膜覆膜,贴好后有磨砂的感觉

楼主:
嵌入槽中用手术刀切齐边缘

楼主:
控制板的面膜可以剪下后用各种规格的皮带冲冲孔,贴平后手术刀稍做修整

网友A:
真漂亮
背胶相片纸,按键部分怎么处理?
自粘式透明保护膜覆膜是封塑用的那种么?

楼主:
这样做好后效果也不错。
总结一下:
一,UV平面喷绘一般是平面可以用,但是像这种在侧面的面板,不好搞。
二,丝网印刷效果不错,但套色多要做好几个网板,数量少的话很不经济。
三,我这种做法取材方便(背胶A4相纸65~80一包,可以用很久,自粘透明覆膜25一大卷,可以制作面膜NNNN多,文化用品商店有卖),小批量做的话比较经济,效果也不错。但是对凹槽铣切要求较高,大批量效率远不如丝印。
四,定制成品面板,由于要开刀模,价格较贵。
五,双色板雕刻适合有雕刻机的同学,并且只有一种颜色,我没雕刻机,外发基本不考虑(价格贵)

网友:
弄的不错啊,是个工夫活.

楼主:
引用 网友A:
真漂亮
背胶相片纸,按键部分怎么处理?
自粘式透明保护膜覆膜是封塑用的那种么?

那部分的按键是露在外面的,如果开始就设计采用这种方式,一般就选轻触按键+按键帽的方式
保护膜是自粘式的,类似于汽车贴膜的那种。不是塑封膜,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过塑机的

网友:
可调平行垫块是好东西

网友:
引用 楼主:

那部分的按键是露在外面的,如果开始就设计采用这种方式,一般就选轻触按键+按键帽的方式
保护膜是自粘式的,类似于汽车贴膜的那种。不是塑封膜,因为大部分人是没有过塑机的

感谢楼主解惑:loveliness:

网友B:
塑料开模的时候没考虑到吧,多了一道工序。

楼主:
引用 网友B:
塑料开模的时候没考虑到吧,多了一道工序。

兄弟有所不知,这种塑料盒子是通用机盒,有各种规格,买来时就是光秃秃的,自己按要求任意加工。在北京路科技京城买的。这么大的也就十几块钱一个。
塑壳开模没有几十K的量一般是不考虑的,模具价格太贵了。我就十来个的量开模具是断断划不来的

网友B:
引用 楼主:

兄弟有所不知,这种塑料盒子是通用机盒,有各种规格,买来时就是光秃秃的,自己按要求任意加工。在北京路科技京城买的。这么大的也就十几块钱一个。
塑壳开模没有几十K的量一般是不考虑的,模具价格太贵了。我就十 ...

原来如此,那是要自己麻烦一下。
北京路我好久没去了,那里价格乱开,一个小弹簧都要我5元。
下次再去叫我一声,一起去转转。一个人不高兴去,离北京路很近的。

楼主:
引用 网友B:

原来如此,那是要自己麻烦一下。
北京路我好久没去了,那里价格乱开,一个小弹簧都要我5元。
下次再去叫我一声,一起去转转。一个人不高兴去,离北京路很近的。

嗯,路途的确是问题,好在有地铁。有机会一起逛逛。

网友:
虽然不知道做的是什么东西 不过知道楼主挺厉害

网友C:
背胶相纸,是打印到胶面上吗?

网友:
马克一下

网友:
手艺很不错! 赞一个!

网友D:
做得漂亮
夹装似乎繁复了些,对付这类东西,我是用大号美式平口钳(自宫磨平)、钳口铣一个小阶梯专夹薄的东西,无论铣或雕机都很好用。

网友:
细致活啊,最终面板的效果相当不错

网友:
靠,示范帖。
最近在研究不锈钢的腐蚀槽和着色,看了这个,提神。

楼主:
引用 网友C:
背胶相纸,是打印到胶面上吗?

不是,背胶相纸,一面是像相片纸张那样光滑的,这个是打印面,背面是不干胶,用来粘帖的。

网友:
做出来的面板超级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D:
做得漂亮
夹装似乎繁复了些,对付这类东西,我是用大号美式平口钳(自宫磨平)、钳口铣一个小阶梯专夹薄的东西,无论铣或雕机都很好用。

东西小可以这样,但是这个盒子竖起来有21公分高,加工的时候BF20主轴快升到Z轴极限了,而且盒子四边和底是一体的,用钳子不好夹。

网友E:
lz你做的是什么啊?

网友:
做的真漂亮!!!顶一个!!

网友:
不懂楼主做的是什么,但看到楼主的手艺不一般。

网友:
很漂亮,很专业,很羡慕。

网友F:
楼主玩电池的?

版主该射精了,最近精品太少。

网友:
做的确实漂亮

楼主:
引用 网友E:
lz你做的是什么啊?

模拟系统上各种信号,对半成品电路板批量测试用的,台湾人管这个叫“治具”,大陆地区机械领域上一般管这种辅助性的东西叫“工装夹具”,但肚子里有电路板的我还真不知道怎么称呼这玩意。
引用 网友F:
楼主玩电池的?

版主该射精了,最近精品太少。

兄弟眼尖,和电池确实有那么点关系。不过不是模型上的电池,不好玩。系统上都是几百安时的大块头,通讯电源上用的,这个是测试监控模块的板子的。
交期紧,费用有限,没法做到像静态模型那样有观赏性,所以离“精”还差很远,最多只能算“经”--经验交流的“经”。

网友:
我学习了楼主知识,楼主反而加分给我,我受之有愧。:loveliness:

网友G: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相纸的背胶时间长了会脱落吗?我买过一包带背胶的相纸,半年后背面一点粘性都没有了。
2.正面覆膜之后,时间长了会从四周进水吗?我用封箱带(很宽的透明胶带)直接贴在相纸上,时间一长,从四周往中间进水,就变得不好看了。

楼主:
引用 网友G:
请教楼主两个问题:
1.相纸的背胶时间长了会脱落吗?我买过一包带背胶的相纸,半年后背面一点粘性都没有了。
2.正面覆膜之后,时间长了会从四周进水吗?我用封箱带(很宽的透明胶带)直接贴在相纸上,时间一长,从 ...

1.可能是背胶质量问题,也可能是贴的时候没刮平,里面有空气。质量好的背胶贴上刮平后可以管很久。实际上,外发定制的PVC面板刷的也是不干胶而已。
下面这台微波炉是我结婚时买的,目前已经使用7年了,上面的贴纸背胶应该早就干了,但它也不会脱落,甚至用指甲刮都刮不掉。

2.以前我也用封箱带  ,太软,面积大不容易贴平,容易产生气泡,而且没有磨砂的感觉。所以改用这种。至于防水性,肯定没有PVC面膜好,但是一般使用问题不大。但是有一点,一定要边贴边用指甲盖刮,把空气赶出去。贴好后水气一般进不去。如果你要经常在高温高湿环境下用的(例如浴室),那还是做丝印吧。像这样大小的图案,大概一个网板50块,8种颜色就是400块,加上人工费,价格不便宜呢。

网友:
太有才了,只能是看的份了 。。。。

网友:
回复 楼主:

谢谢你的答复!
我现在都是到外面做的PVC不干胶,价格是贵了点,最麻烦的是交货时间太长。我有个客户很奇葩,面板上经常要20几种颜色,再加上刀模费、按键打凸的突模费,做一次就是上千元,可往往数量又不多,有时候干脆就是做个样品,客户拿去一看,效果不咋的,又要重改,真累死个人!

我说的相纸背胶会脱落是指整张的相纸,我还没用呢,背面那张黄色的纸就掉下来了。

网友:
比一些厂做的还漂亮!!厉害啊,受了不少启发啊!!谢谢楼主!

网友(2014-05-20):
我见过DIY的最好的面板膜了,强

网友H(2019-02-26):
楼主的机箱作得太漂亮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