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ach3 电机参数设置?各位大大们赐教

楼主(2012-06-01):
上次有位大大教过我,步进电机不转是设置上的问题,在输出信号里,Enable2 打勾  pin里填多少?

网友:
引脚号码你仔细查看你的接口板,各轴驱动相关的使能是接到了并口的几脚了再填。
我是真的不知道你那里要填多少。

网友:
买了接口板,卖家会给说明文档。。

仔细看看,,一遍看不明白,看10遍

楼主:
瞎猫碰上死耗子,给我弄好了。。。

一开始电机没有锁定,现在好了。

楼主:
不知道各位大大们,电机参数怎么设置的?
640 是 360度除以1.8度=200个脉冲。16细分 200X16=3200  丝杆1605 螺距5毫米 3200除以5=640个脉冲? 对吗,大家都是怎么填的啊?

网友:
脉冲640对的。

网友:
十遍看不明白,请卖家帮忙!!

网友:
这个速度和加速度填多少合适?

楼主:
速度 加速度怎么填?

网友:
速度以不丢步为准,加速度100以下试试。

楼主:
电机发热很大,驱动基本不发热,是不是旧电机的缘故? 那一百多的的57新步进电机会不会好点?

网友:
引用 楼主:
电机发热很大,驱动基本不发热,是不是旧电机的缘故? 那一百多的的57新步进电机会不会好点?

电机如果发热,就把驱动器的电流调小,当然调太小了就没力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