朗宇电机,我的个神

楼主(2012-06-01):
折腾了半个月的xa650,配置是朗宇v2216-12 kv800电机,桨是apc 10*4.7,重量是2kg,电调是30A,飞控悟空,刚开始起飞时的5秒钟内正常的,之后电机座下面就冒出火光,幸好我没飞高,只是试机,把apc一片桨打坏了,另外GPS表面也刮花了,这可是dji刚给我换新的呀!
  回想刚开始就感觉有点不对,因为启动的时候其它3支桨转动是正常的,这支要慢点,我都统一做过油门行程校准的呀,会有什么原因导致烧了呢?不存在接反的事呀,因为电调是好的,
期待厂家找出原因,给我换一个吧,谢谢了
还有v2216有什么11和12之分吗?同样都是kv800的,电机上有的显示是v2216-11,又的显示是v2216-12,这是为什么呢?
  本周爽飞泡汤咯!

网友:
"电机座下面就冒出火光",检查一下是否短路了..

网友:
是不是螺丝顶到线圈了?郎宇的除了轴承容易出问题,其他的都还好啊。

网友A:
V2216用1147是不是更好啊?

楼主:
各位兄弟,有可能是楼上所说,螺丝顶到了,我是3*6的呀

难怪会冒火花,之后又可以转,对了,这个电机一般能飞多少架次呢,轴承可以换吧?

楼主:
再试一下1147的桨看如何,谢谢各位

你们都用多大的电池?能飞多久呀?我有3S8000毫安的,也有4S5000毫安的,期待测试结果,

楼主:
电机还没烧,只是火花把下面的塑料垫片烧了,买不到咯

轴承好象也有点问题,卡簧、垫片、轴承都要换,重新买一个得了,幸好只有一个,玩航模真的要认真认真再认真,那3个都没有破皮,换螺丝咯

网友:
引用 网友A:
V2216用1147是不是更好啊?

多轴航拍的话高KV配小桨效果是最好的,不是桨越大越好吧.......
刚看了下我的4个电机都是-11的,应该是批次的问题。

网友:
我以前也发生过一次,螺丝太长了,把漆包线磨破了,结果通电不飞就有一个电机很烫很烫
飞的时候会莫名的失控,换了个电机就好了

网友(2012-09-06):
我跟你的情况一样,就是螺丝的问题

网友:
还是没有解释 -11   -12  是 什么意思?

网友:
良宇容易出现这个问题

网友:
四轴朗宇x2212,50个起落了,一切正常

网友:
看来以后没人敢买了

网友:
刚买了6个V2216-12KV800,一个飞到半,顶丝松动,轴跑出来,出厂时上点螺丝胶都不舍得。另外有一个偶尔有杂音,其他问题没遇到,朗宇在国产里边比较好的了,不过要时刻紧记,国货的通病就是产品不稳定,细节做得不到位,小地方多检查检查就好。

网友B:
不管是哪个品牌的电机,买回来以后最好,检查一下所有固定螺丝,我是把每个螺丝拆下来点一丁点螺丝胶在旋紧!还有就是每一个起落我都会保养一次轴承,先用WD40清洗,再滴一滴汽车保养时剩下的合成机油!目前电机工作很顺畅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不管是哪个品牌的电机,买回来以后最好,检查一下所有固定螺丝,我是把每个螺丝拆下来点一丁点螺丝胶在旋紧 ...

网友C:
的确是有点恐怖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