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控带失控保护??我们实际上用得着失控保护不??

楼主(2012-06-01):
rt,新手,求教

网友:
吾怕一萬,最怕萬一

网友:
我们实际上用得着汽车的安全气囊不?

网友:
坛子里好像把发射机称作控,普通控好像是没有失控保护的,失控保护往往做在接收机。

过去机械、电子式失控保护往往采取,定时断油、断电,还有定时把方向打向一边。

网友:
楼上正解
失控保护是一部分接收机的功能
控上不存在这个问题

网友A:
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功能,都失控了发射机能控制得了???控制得了就不叫失控了。 当接收机收不到发射机的信号时就会按原来设置好的程序接管模型,我的设置是30%的油门,左满舵,15%升降舵(升)模型就基本原地绕圈慢慢降低高度。(不同模型设置不同多飞飞机知道模型的脾气了)还有设置好失控保护后飞完要先关接收机在关发射机  ( 我就曾经飞机降落后先关发射机至接收机进入失控保护状态结果是手上贴了4过创可贴伤口还没有贴全    切记切记。

网友:
XG8在菜单里就有设置的啊,可以联系我

网友:
可以用得着~~~~~~

楼主:
回复 网友B:

原来是这样,谢谢

楼主:
引用 网友A:
失控保护是接收机的功能,都失控了发射机能控制得了???控制得了就不叫失控了。 当接收机收不到发射机的信号时就会按原来设置好的程序接管模型,我的设置是30%的油门,左满舵,15%升降舵(升)模型就基 ...

好可怕,我还是用不带失控保护的接收机吧

网友:
回复 网友C:

经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