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现在滚珠丝杆 电器都买全了。现在纠结 机身材料求帮助。想做一台雕刻机。

楼主(2012-06-01):
各位大虾,小弟最近脑热想上一台雕刻机。计划主轴 300w 57mm 直径 。。工作范围 900*600*200  或者 900*300*200  的。
新手上路。本来想自己设计的。
可是又结构不好,造成强度问题。或者其它机械问题。所以想求各位能给一些技术支持。

最好能推荐个好心大虾出套现成套才 最好。谢谢。。

我机械加工强度较低。主要做些泡沫 物品。   计划铝材或者钢材的均可。工作台板 打算用木板或PVC 板。

    。。  我电器套装以买   57步进 H556 步进驱动板。 300w 主轴。软件调速主轴驱动。

网友:
看起来对精度要求不高。。

要工字钢或者角铁焊架子。。

+带座光轴

+国产丝杆,

结构就用移动龙门

网友:
还是固定龙门的好点

楼主:
谢谢你们的帮助.我现在滚珠丝杆 电器都买全了。现在纠结 机身材料。。。。

铝合金 7065t 太贵了。  钢板 不知道买什么型号的 。。。不锈钢价格也不低。。

大家都都用什么 材料做的雕刻机。。

网友:
铝型材雕刻机比较适合你。基本上是拼装起来就可以用了

网友:
省事还是铝材吧。你精度又要求的不是很高

网友:
回复 楼主:

槽钢是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这么大用槽钢是一个不错的选择

网友:
槽钢便宜结实,如果用螺丝连接,也比较容易

网友:
型材同样结实,价格可能比槽钢贵一点,但加工实在是简单到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