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技术支援!如何让4通电直也能拉烟?就是多出一个以上 ...
求技术支援!如何让4通电直也能拉烟?就是多出一个以上的通道

楼主(2012-06-02):
想买个
遥控器
+接收机,然后再搞个多合一
这个是我目前知道的方案, 但还不知道用哪个多合一。
谁要方法吗? 我要给飞机装上dao dan 所以需要点火器···

网友A:
大LAMA一般采用接收机+三合一,只要把接收机换成6通道,就可用多余的通道来控制拉烟。
刚刚研制出了10组点火器。可拉10次烟

网友:
回复 网友A:
我的四通是单翼锤子呢,也能用那三合一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