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GX的一个新问题!!!求解!!!

楼主(2012-06-02):
本来尾
舵机
设置的行程貌似过了 一直金鱼尾
后来按照论坛上说的方法重新设置了尾舵机 行程是正好了 可是新问题又出来了 不管感度调到多少 都不锁尾啊···一直研究到现在也没得出个结论···拿在手里左右晃动是有锁尾的啊 可是为什么准备升空的时候 就一直往一个方向转呢 不锁尾了呢?我尾舵机往左打就一直往左转 往右打就是一直往右转 一点锁尾的感觉也没有了···拿手里么有正常的 这个到底是哪里没设置好哈 求高手解答 !!!谢谢!!!

网友:
对了我用的是2801pro

网友A:
控里面有调好吗?

网友B:
不会是在非锁尾模式吧?还有陀螺的正反项对吗?

网友C:
看一看感度通道设置是否正确,JR控有的感度在第五通道,有的在第七通道,换一下通道试试

网友:
应该是锁尾模式啊,拿手里是锁尾的啊。。。我用的控是2801pro啊不是jr的哈

网友D:
拿手里锁,空中不锁,应该是机械问题了,检查尾巴先

网友E:
陀螺仪反向了!改过来就好了!

网友F:
同楼上,陀螺仪反向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