弄了几个直流无刷电机,不知道用啥驱动

楼主(2012-06-02):
先上图,这电机据说是爱得利的有90w、120w的转速4000、6000的,但是配套的驱动器超级贵呀,不知道用航模的电调或者用电动车的无刷驱动器能不能驱动,电机都是三个抽头,两条线是热保护,其他几条线都是霍尔的引线一共11条引线,奇怪的是爱得利的霍尔是在90度分布着3个霍尔,奇怪了。还有几个台湾的直流无刷,都是没有驱动器,唉,不知道驱动CR20无动力主轴够力不够!是和POLOCAO 同学的差不多的无动力!

网友:
要全功率转动估计还得比较专业的无刷驱动,比如b15a20c或者B25A20-而普通电动车的控制器电压最多68V价格几十元,三根霍尔相位线+两根5V电压+输出电机三根一共8根线,,,,就可以转起了

网友:
霍尔不用管。现在的电动车控制器有无霍尔的。直接接三根线就可以了。不过要买个电动车的油门总成来控制转速

网友:
试试叶工的驱动器,能够驱动到5000rpm。
驱动器直插220V交流电,呵呵。

网友:
看看你的无动力

网友:
上面标注额定电压:AC220V,说明是交流220V供电

楼主:
回复 网友A:

铭牌上的标注的AC220应该是和驱动器对应起来使用的!不用管他就可以!

楼主:
回复 网友B:

快完工了,想把支撑侧和电机固定板弄成一块板子,就差这块板子,其他的都弄好了!

楼主:
回复 网友C:

叶公你的驱动器多少米

楼主:
回复 网友D:

不错,我希望能用电单车上的驱动器,廉价呀

网友(2012-08-29):
楼主这个电机用电动车的驱动器驱动起来了吗?

网友(2013-07-30):
我有驱动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