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号小改,结构加强

楼主(2012-06-02):
本人潜水一段时间,在对论坛内各位的改造心得认真研学的基础之上,决定对自己的三号小改一番,主要原则为在不变更原车体构造的基础上,通过金属板件加强其结构强度,并达到增重的目的。

      HL三号两侧1#和6#负重轮设有弹簧减震器,将摇臂扭力传递至车体侧面,由于原车塑料材质较软,车体侧面减震器顶端部位一般会有明显的内凹现象,因此采用M3螺丝将两根2mm厚的不锈钢板固定在车体两侧,钢板间通过一系列螺丝柱限制其相对变形;车后部一对弹簧减震器的固定螺丝也采用螺丝柱连接起来形成一字轴。

      此外,波箱与车底通过自攻螺丝连接是个薄弱点,整车的动力通过这几个自攻螺丝传递至车底,加之日后可能会因维护波箱而反复松紧这几个螺丝,可能会造成塑料螺丝孔损坏。因此决定在波箱与底板间增加一整块厚6mm的不锈钢板,将波箱的剪力和扭力先传递至钢板,再传递至车底版,波箱与钢板、钢板与车底板间均采用M3螺丝固定。

      行走电机换用万宝至380电机,并联104安规电容减小干扰,电调采用威驰四路,控为天地飞06II 2.4GHz,电调板与接收机均采用螺丝柱固定在车底板。由于车内走线较多,为美观增加一块塑料盖板。开关采用两个大电流拨杆开关,设在车尾,分别用于控制总电路回路和电调。

      拆除炮塔内XX弹波箱(个人感觉发射功能意义不大),打开车体后部一个检修窗口并安装小型鼓风机,扇叶正对电调板Mosfet管,将热量排出车外。

        以上为简单改装内容,请各位指正。

网友:
很好很强大!!!!!!

网友:
好强大啊啊

网友:
内部布线工整这么喜欢3号建议购入金属底盘。

网友:
漂亮,部线真整齐吖。相信这么加强应该很耐操了

网友:
限制车体变形的改良很不错!

网友:
内骨骼不错了!!

网友:
真漂亮!口水呀!

网友:
这坦克内部布置的真漂亮!

网友:
真TMD的规整!!!

网友:
这个要顶。好像好久没看到这么细心的改造了

网友:
视频操练起来!

网友:
布线很好

网友A:
3号已经够头重脚轻的了。还加一块几个mm的金属板子进去

网友:
其实HL的车体很结实。不做加固也没什么问题。当然加固了更好。

楼主:
引用 网友A:
3号已经够头重脚轻的了。还加一块几个mm的金属板子进去

多谢指正。3号波箱前置,确实头重,改装时发现了这个问题,在车尾底板上又钉上了一块钢板,但效果不明显,后期打算继续配重。
HL3号(模型)悬挂的优势在于其车重可以全部承担在1#和6#负重轮上,而1#、6#负重轮摇臂采用直列活塞式弹簧避震器,加重车身时只许将1#、6#避震器更换为劲度系数更大的弹簧即可。其余2#~5#负重轮摇臂采用扭转弹簧避震,尽量软些没有关系(个人感觉原厂的弹簧即可,无需更换),这样反而能更明显体现出摇臂行程随地形改变的效果。

网友:
我的小三作了减量化处理后,现在的避震器里要换比原厂更软的弹簧
不过LZ的配线真是整齐啊,,羡慕中。我的小三里现在就是一堆乱麻了。

网友:
我猜楼主还是干过几年的电工的  还不错

网友:
标题

有心弄的话,把诱导轮支撑架先弄一下,那个地方是软肋,尤其是金属诱导轮,
加配重我觉得不太好,一个就是空间不宽又不高,再一个就是放得太多,电池没地方放,俯仰机构下面又不能放东西

网友:
内部做的工正

网友:
手艺真好 ,细节做得很漂亮,工整,我车一打开不是一般的乱啊

网友:
很工整很舒服,总之,很棒的改动

网友B:
履带装反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履带装反了

真的是反了

楼主:
引用 网友B:
履带装反了

关于3号履带正反的问题,之前论坛里已有高人专门讨论过,貌似没有定论。以下两张照片可以证明正反安装的情况均有出现。

网友:
太整齐了

网友:
车头正面看,履带单元呈下大上小,博物馆停放的那辆是错误的。

网友(2012-09-05):
部线真整齐,改的漂亮

网友:
我也查了很多图片,博物馆停放的那辆是错误的

网友:
这个改造有意思,手艺,想法,机构和合理性都非常好,非常喜欢!!
车头重的问题,我是这样解决的,与大家分享

往上堆东西,哈哈

往上堆东西,哈哈

网友:
继续加配重,知道平衡为止,还可以体现质感

网友:
建议楼主把炮管换换吧,太刺眼了

网友:
看下,还是继续顶,,,改的确实不错。特别内部走线看过去很爽,很工整

网友C:
还有图吗,想多了解一些

网友D(2012-12-06):
改的挺结实

网友E:
改装坦克其乐无穷,我的三号摇臂金属化,路轮还是用塑料的。托带轮上移。减震器金属化了,里面的弹簧改成6×0.5的,弹力减弱。驱动轴加了轴承。下面准备把舱门打开

网友F:
╭══╮┌═════════┐
╭╯让路║═ ║╰来拿分的╮ ║
╭══╮┌═════════┐
╭╯让路║═ ║╰来拿分的╮ ║
╰⊙═⊙╯ └══⊙═⊙══~.. . .
-----------------------------------------
╰⊙═⊙╯ └══⊙═⊙══~.. . .
----------------------------------------- 顺便问下有1:35坦克出吗? 有的Q我或站内联系。QQ:1157489576

网友G:
不错不错,但是确实如HD381所说,诱导轮的固定应该加强,感觉用一根钢轴直通就可以了.

网友:
恒龙做的这个3号 越看越搞笑 炮塔置物箱竟然做得那么大 晕倒 看来是为了容纳xx弹波箱而妥协了

网友H:
这个布线真的不错!!钦佩!

网友E:
个人认为3号不错,改装件多

网友I(2013-01-19):
就是那俩开关,只要想起来就别扭,虽然看不到

网友I:
对了差点完了,做工相当牛

网友J:
排线很整齐·跟我那种粗糙的做工完全不同······

网友K(2020-07-08):
好厉害!!!收藏慢慢慢学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