给飞天行者的一个建议!

楼主(2012-06-02):
第一飞机重量不要超过易飞给的限制。
第二不要把天行者当战斗机猛操。
第三你得知道天行者是一个滑翔机(个人认为),不是运8

自己装重了就别怪别人的飞机垃圾。
重了再速度慢必然就会失速螺旋 。
和我一样吧天行者当战斗机猛操的也没几个。猛操之前要看你的飞机是否合格。
现在的FPV载机  都是需要自己加强的。别指望商家给你都搞好。人家是商人不是慈善家!
天行者实际测试1.8以下很难螺旋。(个人测试)
2.2KG 容易失速 但是我的能改出。
此贴禁不起看~一看此贴必火 二看 此贴比牛  三看 直接冒烟

网友:
标题

重量,易飞给的限制是多少?我2400克超啦没?

网友:
我装完全重1860克

网友:
我的重量也在1950了,我做了尾翼的四点加强!感觉尾翼不在晃了!

网友:
回复 网友A:

求加强图

网友B:
第三条说反了吧,天行者应该更像运八,必须有动力才能飞行,需要一定的速度,而且一旦失速就难以改出,滑翔机没有动力一样飞,失速之后很容易改出。
而且楼上几位为什么把飞机弄得那么重?都装了些什么?

楼主:
引用 网友B:
第三条说反了吧,天行者应该更像运八,必须有动力才能飞行,需要一定的速度,而且一旦失速就难以改出,滑翔机没有动力一样飞,失速之后很容易改出。
而且楼上几位为什么把飞机弄得那么重?都装了些什么?

你到底是 玩拖拉机  还是玩FPV? fpv讲究效率!运八就是拖拉机 空中的。当运8 建议和运8一样飞 。

楼主:
建议载重1.8KG 加强请搜索论坛里面的 加强。

网友:
回复 楼主:

1800克的我想知道装啦什么设备能控制在1800克以内

网友C:
引用 楼主:
第一飞机重量不要超过易飞给的限制。
第二不要把天行者当战斗机猛操。
第三你得知道天行者是一个滑翔机,不是运8

自己装重了就别怪别人的飞机垃圾。
重了再速度慢必然就会失速螺旋 。
和我一样吧天行者当战斗 ...
其它的几条赞同,第三条不赞同。天行者本来就不是滑翔机,但很多人把它当成滑翔机一样在空中收油滑翔,这也是失速螺旋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顺风收油更容易失速。我从来都是要带着点油门飞的。LZ莫拍砖,觉得我说错了可以咨询易飞。

网友: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几条赞同,第三条不赞同。天行者本来就不是滑翔机,但很多人把它当成滑翔机一样在空中收油滑翔,这也是失速螺旋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顺风收油更容易失速。我从来都是要带着点油门飞的。LZ莫拍砖,觉得我说错了可 ...

楼主:
引用 网友C:
其它的几条赞同,第三条不赞同。天行者本来就不是滑翔机,但很多人把它当成滑翔机一样在空中收油滑翔,这也是失速螺旋的主要原因,特别是顺风收油更容易失速。我从来都是要带着点油门飞的。LZ莫拍砖,觉得我说错了可 ...

个人的看法都不一样的。我个人认为天行者就是一个滑翔机。因为他和滑翔机一样我10KM速度都飞过 没失速。所以有滑翔机的特性。
谢谢你的指出。呵呵。

网友:
1680  3s 5000 ZI8 1.5kg 路过

网友:
天行者不是滑翔机  重心要调整好 要调整到全关油门都不失速

本人也螺过  现在10AH  2KG 飞行 飘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