遥控地面行走模型-【兴趣爱好交流专栏】
改造恒龙悬挂,大家轻拍

楼主(2012-06-02):
我现在有一辆恒龙豹G型坦克,想把悬挂改成扭杆,现在不知道怎么拆负重轮,请各位高手告诉我一下如何拆负重轮,谢谢。

网友A:
建议楼主改下标题................我一看标题还以为LZ是分享改造过程的图

网友B:
负重轮轴是穿到车体里面了的!拆开车体用小改到从里面把轴顶出来就行了

网友C:
楼上的哥们,你看错型号了吧?
正解:每一个轮子的中间,都是一个塑料小盖子,就是外形像轮盖的那种,仔细观察,是可以撬出来的。撬出来以后,里面就是螺丝了。
你的标题很淡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