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在改万能平板打印机,有问题请教

楼主(2012-06-02):
正在用喷墨打印机改万能平板打印机,有个问题想请教下 所有的资料都说改万能平板必须用爱普生喷墨打印机,原因是爱普生的打印头是压电的,别的打印头是气泡的所以不能改装。我最近看到高温瓷像打印机就是用气泡的打印机改的,现在问题就出来了,改万能平板之所以不推荐用别的打印机是因为打印精度,还是墨水的问题?要是不要求精度,是不是可以用别的牌子的打印机改?

楼主:
没人回答啊,没人懂吗?这样回答的兄弟有需要的可以和我要改装1390万能平板的详细资料,2G的

网友:
楼主准备搞多大幅面的?

网友:
也来关心下,楼主有资料能分享下吗?

网友:
平面打印机。打印线路板不错。不知打印墨水能耐三氯化铁吗

网友:
有可能是因为epson的机器可以使用颜料墨水,这样就能有更广的使用范围,其他打印机都是只用的染料墨水(或者单黑色颜料墨水)。

高温瓷像的墨水按我理解是是起胶水作用的,打印后有墨水的部分将磁粉粘结在上面然后高温烧熔。

还有一个原因好像是因为其他打印机的进纸方式会很难改。例如hp是下进纸的。

网友:
我知道打印纺织面料的平板打印机都是爱普生喷墨打印机改的,其他厂家的机器也能改万能平板打印机,只是爱普生的大幅面的机型比较多,结构更适合。

楼主:
谢谢各位兄弟,不知道谁有改瓷像打印机的技术卖,有的话可以联系我,我买、或着帮我改装,改装成功我批量要

网友:
以前做瓷像 都用EPSON,还有联想(利盟)的某个型号。

这两年,我看淘宝上都改用 HP的 了。
以前是 打印机不动,瓷片动。现在是 瓷片不动,打印机动。

LZ量多,就淘宝买一台回来拆着学学就OK了。应该没啥 大难度。
因为我看有的卖家就因为多了一个继电器,控制啥功能,就吹得象什么似地了。

网友A:
改万能平板是要用特殊墨水的,epson的压电式墨头不需要加温。热发泡墨头会改变墨水性质。。。

网友:
主要是墨水问题,也是配套产业链问题市场上配套的 压电改造墨水,所以只能推荐用压电打印机。

精度的话,总体来讲压电的站上风。但我觉得色泽方面。气泡的好一些。

网友B:
我上次改了台 HP 的打印电路板,就是墨水问题不能解决,大家说说用什么墨水能耐三氯化铁。

楼主:
现在有种叫弱溶剂墨水,估计能满足五行兄的要求,那个墨水可以打任何材质的,就。是有腐蚀性,腐蚀墨盒的。万能打印机弱溶剂墨水

适用机型:
EPSON R230 R270 R290 1390 1400

颜   色:
C/M/Y/LC/LM/BK

保质期:
一年

品   牌:
七彩惠

容量(ml):
100ML 500ML 1000ML 20L 25L

※产品概述:可以打印在所有介质上,比如木板、水晶、PVC、PE、PP、ABS、亚克力、不干胶、塑料、石材、皮革、橡胶、光盘、即时贴、灯箱布、玻璃、陶瓷,金属、像纸,更适合水转印工艺在各种异型介质上转印真彩图像。适合广告、装饰、证卡、人像、箱包礼品等行业应用.在很大程度上可以代替丝网印刷

楼主:
引用 网友A:
改万能平板是要用特殊墨水的,epson的压电式墨头不需要加温。热发泡墨头会改变墨水性质。。。

那兄弟 的意思就是用弱溶剂型墨水用气泡式的机器会让墨水性能改变吗?有没有确切的试过啊。正想买台气泡的喷墨机加弱溶剂型的墨水打印试试呢。要有知道真不行的兄弟告知一下,省的白花钱

网友:
打印机玩过不少,喷头分为压电式和气泡加热式两种,一般墨水都是没有腐蚀性的,不管是颜料、染料还是热转印墨水,高温瓷像用的是热转印墨水之类的,所以这种用途什么机器都可以。这些普通墨水的缺点就是对打印介质有要求,不能打印在一般塑料、玻璃、金属、陶瓷等不吸墨的材料上面。万能打印机之所以叫万能,是因为它的墨水配方可以打印在任何表面上,对于特别难打的表面,还可以先喷一层表面活化剂,加强墨水和表面的结合力。这种墨水一般都含有溶剂,有一定的腐蚀性,气泡加热式的喷头,加热电路非常精密,和墨水几乎零距离接触,遇到这种墨水估计十分钟就被腐蚀掉,所以不能用。压电式喷头的电路不和墨水接触,接触的是压电陶瓷,所以可以用

楼主:
呵呵,长知识了,我必须用万能弱溶剂型墨水,看来是不能用气泡的喷墨打印机改装了

网友:
瓷像的坏打印机,我有一个,情况和上边兄弟说的一样。HP这种打印机动,瓷板不动的,我还没见识过。嘿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我上次改了台 HP 的打印电路板,就是墨水问题不能解决,大家说说用什么墨水能耐三氯化铁。

颜料墨不行吗?

网友:
改得怎样了,说一下 也在研究这个

网友:
弱溶剂墨水主要的缺点是腐蚀喷头,如果没有大量的东西来打印,成本会很昂贵的,因为喷头都变成耗材了。

网友:
这位兄弟很努力,你一定会成功的。

楼主:
今天在淘宝上问了个卖瓷像打印机的,他说可以用弱溶剂型墨水打印,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气泡的打印机用万能墨水真的会很快腐蚀喷头吗?求高人指点

网友:
进度怎样了?

网友C:
我也在改,收了个激光机的上下调节平台。

网友:
引用 网友C:
我也在改,收了个激光机的上下调节平台。

万能激光打印机.

网友(2012-09-01):
各位打印机改装的如何了,冒个泡吧

网友:
我现在用R230打印机 想改平板  墨水到是通吃  大部分墨水都能用

网友:
楼上的,现在改装到什么程度了。

网友:
瓷像行业因为墨水的原因,只能用不带喷头的打印机改,也就是说墨盒带喷头的,后期成本低,墨水对喷头腐蚀性大。新的墨盒将墨水吸干后装入弱溶性墨水使用。用的最多的是联想的机器改的。改装技术一般不外传,改成的成品机器一般卖外地。祝各位改装成功。

网友:
机械部分如何做呢?现在都是用爱普生的改装,墨水也不是问题,我这边有个专门做墨水的公司,墨水问题可以问他们的。我专门去万能打印机厂,看到他们小机型全是用爱普生的机子,并拍了照

网友:
机械部分如何加工呢?还是就是现在最流行的是UV机,我看到只是加装了一个LED的UV灯而已,但价格翻倍了

网友:
爱普生的机器适应墨水范围广.磁像机很简単网上找些图片看看自已就能做

网友:
机械部分,不是看图就能做出来的吧

网友:
高手们 DIY成功没。。。。。。。。爱普生R230可以改吗?  改装药哪些材料、

网友:
LZ改好了没,发些图参考下啊

网友:
LZ改装的咋样啦。上图来个细节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