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电机求助。

楼主(2012-06-02):
我想问一下各位高手,我想用一个
电机
做频繁正反转,大概每分钟60次左右,一秒内做一次正反转,用行程开关控制正转和反转,体积不要太大,电机尺寸最好小于100mm,不要伺服电机和步进电机,越简单越好,要求可靠性好,有知道的麻烦指点一二。

网友A:
一秒一次正反转,普通交流的电机肯定没戏,廉价方案PLC+步进电机

网友B:
可考虑用无刷直流电机,但要知道机械负载的情况。

网友C:
电机要采用刹车电路了...

网友D:
如果只是要往复运动,是不是可以参考震动式剃须刀的结构。

网友E:
假如转动变直线运动可以用机械摇杆机构解决,微行程用电磁振动方案也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