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轴悬停达1小时18分钟!!!】有详细配置

楼主(2012-06-02):
按照以下参数配置用 48-22kv570 + apc1447, 按实际情况计算:空机(800g) 2块 电池3S 10000mah(700g*2=1400g),FPV设备(150g)【共2350g】,理论悬停时间长达1小时18分钟,搞FPV确实碉堡了!!!!!

楼主:
感觉应该还能优化一下,或许续航时间更久!!!!

楼主:
有没有力效更高的电机呢??如果有的话四轴的续航就不再有瓶颈了!!!

网友:
你的理论是从哪里来的??
1、电机的力效并不是完全看厂商给出的数据,实际电机的工作电流是不断变动的。四轴飞控要不断调整各个电机的转速以平衡机体姿态。而且每次调整必定是两个以上电机同时加大或减小,因此不能以平均电流来推算。
2、电池的放电曲线了解吗?根据电池的工艺不同,往往在放电50%之后,电池就逐渐进入疲软期了,此时电池温度升高,内阻进一步增加,放电电流进一步降低。机架的重量是2350g,那么要抵消其重力保持悬停也就必须恒定的输出2350g的拉力,在此基础上电调就必须调整占空比,增加电池的输出功率,那么就会进一步加剧电量的消耗(因为多余的电量都抵抗内阻变成热量了),电池的续航能力程指数曲线下降而不是直线的线性。
3、电动模型的最大缺点就是质量不可变,续航能力受电路性能制约。这是电动模型的死结,不可解决,如果可以研制出某种机构,比如当一块电池耗尽的时候自动切换成另一块新电池并抛弃旧电池,那么这样才能真正意义上完美增加续航能力。否则耗尽的电池不但会为飞行器系统提供质量负担,还会为电路系统提供电阻负担。

网友:
厉害啊2350g都能飞1小时以上

楼主:
回复 网友A:

目前看到过的真实飞行的四轴,起飞重量1520克,电池2200mAh,11,1V四节并联,713克,空机重807克,4408电机,400mm大直径碳桨,实际放电9276mAh,续航51分20秒!效率12.6克每瓦  【视频地址】   http://v.youku.com/v_show/id_XMzQxMDA4MTE2.html

网友:
楼上,四轴这种全靠蛮力的飞行器,每减重100g的话,飞行的质量和续航能力就上一个台阶。
况且这个视频是在室内的理想状态下进行的,要FPV面对室外情况的话,根本就不要想了。
飞控往往会产生突变的电流以调整姿态,单就这一点,我敢打赌,这视频里飞50分钟的四轴在室外,续航能力起码下降10分钟!
以上数据是根据我手里的四轴得出的感性经验,没有经过具体验证。
如果楼主有心,支持你努力把我的推断证伪!

网友:
现实是很残酷的,理论计算出来的东西,电池打个八折吧.飞行减力再打个八折,50分钟怕是可以的,
但是任何飞行器,先做好理论估算,是很正确,有正确的指引,才能有正确的结果,所以我认为楼主
仔细按照理论来计算是很多人缺失的东西,很多人随便能飞就算了,从来不去预算飞机的搭配.

目前我的2208那台超轻量四轴,只有350克,可以做到2200电池飞25分钟

引用 楼主:
按照以下参数配置用 48-22kv570 + apc1447, 按实际情况计算:空机(800g) 2块 电池3S 10000mah(700g*2=1400g),FPV设备(150g)【共2350g】,理论悬停时间长达1小时18分钟,搞FPV确实碉堡了!!!!!
http://i ...

网友:
呵呵 理论而以

况且吹NB的数据  还要实践测过才有效果

到了外场 有了风 能量消耗更大

这样的配置 飞30分钟 也许靠谱些

网友:
理论是指导实践的开始,楼主的亮点是能知道自己的要求,然后计算出理论的值。这点是非常可贵的。往往有时候看见别人一上来就问我要怎么配机器的确是很烦的。自己不认真琢磨就想拿现成的唉。

网友:
什么啊,不就是电池问题吗?
要不计成本的话,搞个功率大重量轻的燃料电池,肯定能飞更长时间的吧?
为什么没人另辟捷径,上边拽个气球来相对减重呢??
当然,这就不是4轴,是飞艇了!!!

网友:
2块 电池3S 10000mah(700g*2=1400g),你用6S 10AH 好了,电流还能更低,ROC的此规格电池也才1190g

网友:
提高功率的最佳方法就是提高电压,否则大电流和电池内阻是恶性循环

网友:
先有理论指导
再实践验证挺好
不过不能纸上谈兵啊

网友:
支持往轻了做。

网友:
有想法才有动力期待LZ进一步表现

网友:
请问你现在玩的什么四轴啊?上图晒晒吧,别光理论了......

50多分钟又改为1个多小时,你怎么不写10个小时呢.......

网友:
悬停应该可以,但是稳定悬停就够呛了

网友:
老外的,说可以飞两小时。在今年的欧洲杯上用可看到。

3.5KG

Y6

Y6

网友:
载重3.5公斤飞2小时?核动力啊..........

网友:
提高悬停时间的手段有限吧,只要还是使用锂离子电池,不相信会有质的飞跃。

我看到的方法:
1. 增大螺旋桨直径:极端的做成共轴双桨总行了吧?
2. 串联电池,提高电压以减少线路内阻损耗:6S比3S电流小50%,什么线阻电阻内阻加起来,也就几十毫欧姆,考虑高电压的MOS管内阻也高,最后能省1~2W功率顶多了。
3.使用优质锂电:极品的锂离子电池,比现有电池性能提高20%顶多了。
4.减轻重量:越是低KV的马达越是重,不使用减速组能减重么?
5.提高电机效率:现有的电机效率是80%不到,要提高到90%不要说成本,至少要增重50%以上,得不偿失。

网友:
LZ小学数学是体育老师教的吗?

网友:
日,搞了半天是楼主拍脑袋的理论~

楼主:
回复 网友B:

不知道为何这位兄弟的为何口出狂言?

网友:
引用 楼主:
不知道为何这位兄弟的为何口出狂言?

为了证明你的数学确实不是体育老师教的,请你们把你的计算过程写出来,10Ah,2350g,“理论”悬停78分钟,怎么算出来的。

网友(2014-02-07):
楼上的没仔细看吧 楼主说的是2块10Ah的电池

网友:
有台湾摩友76分钟的悬停视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