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下FBL100尾杆断掉的维修方法?

楼主(2012-06-02):
在网上购买了原厂的碳杆,和听模友介绍说购买了2*2*1MM的长1M的方形碳杆(中间有洞的那种),现在问题是怎么将2根连接尾部
电机
的漆包线放到碳杆里面,请有经验的朋友介绍下2种碳杆的安装详细的办法,需要焊接尾部电机的导线吗?在下电直新手,希望大家不要见笑。

网友A:
LZ,穿漆包线怎么穿就不用说了,就是用手小心穿就是了。尾电机那里要先解焊。之后再重新焊接。很快的。

网友B:
直接绑尾杆上算了,费那事穿进去干嘛

网友C:
我用不锈钢,以后不用再换了多1克重,我见有卖非漆包线迟D搞条就更安全,飞了50电左右每电都炸最后只损失了1主轴和1尾杆真比九鸟还多几命。 自己DIY了实心碳纤主轴比原厂更耐用原厂的空心梯型位炸多了被齿压爆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戳一点点小碳杆进主轴,点502

网友C:
回复 网友B:
买了4元一米3mm碳杆2条够炸n年了

网友B:
回复 网友C:
原装的也可以炸很久

网友D:
我的GCP已经炸了6根尾杆,一狠心买了4根1米长的碳纤维方杆